[其他] 拆个假苹果电源

楼主(2024-09-21):
本想着以为整流挂的,谁知道,还是挂那几样

电阻,芯片,mos管全挂
拆条线用,其它好像只能进垃圾桶了
看拆壳过程,想着尽量无损拆,谁知道还是大意了,急了点,断

主板出来了,掉出几样小东西

品控太差,有可能是这玩意掉在里面才短路的

另外一面有胶粘
10n60挂
对地电阻挂
电源芯片M5579估计也挂了
拆线后放弃维修

网友A:
做工还可以,修一下呗,用来给T12供电也是极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可以,修一下呗,用来给T12供电也是极好的

原装剪线的 好像也很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可以,修一下呗,用来给T12供电也是极好的

现在超过10块钱的成本对于我来说都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超过10块钱的成本对于我来说都算高

M5579据说可以用OB2269代换,好像只有一个脚稍微有点区别,OB2269很便宜:

网友:
铝散热片很纯正厚实呢,电路也全或,不错呢。

网友:
壳子看着还可以,英文有点奇怪。

网友:
就看到万用表拨盘的陈年老土,好沧桑!

网友B:
楼主拆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网友:
这么惨太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是花了点心思,结局不美好

网友:
我有一个14.3V的真的,不过也没输出了,拆了东西真多很多

网友:
不拆开看不出

网友:
mos管挂了,检流电阻烧了,电源芯片也难逃厄运。

网友:
外壳做的还真那么回事,内阻也不很渣

网友:
这个不是在耳朵那边用老虎钳就可以掰开了不是?

网友:
山货里面这算好的了 原装的苹果充电器也不怎么样

网友:
虽不是原装,但这做工也挺好的,还是划算修的

网友:
开壳都那么小心,不修下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