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5080 升压充电芯片IP2320

楼主(2024-09-21):
IP2320是一款支持双节串联的升压充电芯片,IP2320集成功率MOS,采用同步开关充电,外围少BOM成本低, 5V输入同步升压充电,恒压充电电压外部电阻可调,恒流充电电流外部电阻可调,支持NTC温度保护, 400KHZ频率,可以支持2.2UH电感,输出过压保护,IC温度保护,输入输出管脚耐压20V, ESD4KV

网友A:
感觉IP家的充电系列要超越TP家的了。

TP4056之类的芯片占领了建议锂电充电市场十几年,也该换换了,TP加更新后的充电IC看着都比较复杂。

我前几天为了改wifi盒子充电,买了2个IP2312,2个TP4056,结果卖家直接给我发来4个IP2312,看着是我赚了。

但我要改电阻才能1A充电,但赚在DC-DC充电温度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IP家的充电系列要超越TP家的了。

TP4056之类的芯片占领了建议锂电充电市场十几年,也该换换了,TP加更 ...

IP5306 电流也差不多(可能略小点),也是同步降压充电,同样SOP8,还有4个led做电量指示, 还能输出5V, 当成充电宝
价格好像还比IP2312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IP家的充电系列要超越TP家的了。

TP4056之类的芯片占领了建议锂电充电市场十几年,也该换换了,TP加更 ...

IP5306还有手电筒功能,

datasheet 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 ... 826167cd7eeb8b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5306还有手电筒功能,

datasheet http://www.injoinic.com/wwwroot/ ... 826167cd7eeb8b1.pdf

IP2320的datasheet有吗?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dowell.com/a/products/chanpinpdf/IP2320.pdf

多谢大神支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