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台转不动的电风扇,试着修一下,又发现新问题

楼主(2024-09-21):
出差半个月,一直用的好好的风扇突然间不转了,那就开拆

电扇外观都一样,直接进入主题,这种风扇不转多半是因为转子的原因

看起来没什么毛病,放进去转一下,有明显的阻力,发现是有油状的物质粘连了

用酒精湿巾仔细擦干净,可以转动了

来个全家福,上好螺丝,上电,能正常启动。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向前倾斜就转的快,向后稍微倾斜一点九停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装好以后,用锤子敲击一下转子。

网友:
没给油毡加点油?

网友B:
可以不拆开的,前后轴滴几滴机油就OK。同时拆开后毛毡没加机油?

网友:
这风扇是不是还有一个防倾倒的开关,风扇倒了,就不转了,感觉你说的变慢就是那个东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拆开的,前后轴滴几滴机油就OK。同时拆开后毛毡没加机油?

那些乌漆嘛黑的东西不清理会胶水一样,温度低下去就阻力大

网友:
我加了点机油,换了个电容,现在转得飞快。老婆嫌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装好以后,用锤子敲击一下转子。

正对那根轴敲?啥原理

网友:
拆都拆了别忘了在吸油棉上加点油

网友:
转子轴上两边有垫片的,有没有丢了

网友:
除了加油还要看一下电容是不是容量减小了!

网友:
向后稍微倾斜一点就停了,检查里面的防倾倒开关,拆开清理一下触点装回去就好了,防倾倒开关串联在输入线路上,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对那根轴敲?啥原理

轴套是个球,只要拆过,就会出现一点偏心的现象, 敲一下会自动对正。实际敲就是给个外力,偏移大了归整力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好以后,用锤子敲击一下转子。

楼主这个电机毡好满啊,挺少见的。。现在能有不错了,有的干脆堵两块黄油。

网友:
偏心了,只要线没烧,都可以用。

网友:
厂家为了省钱,把含油轴承改为不能含油的铁轴承

网友:
需要每年加油保养了。否则还会转动变慢的

网友:
建议几块钱一套的双滚珠外壳买一套,更换了事

网友:
干脆改直流风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