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角磨机太快?制作斩波式调压器

楼主(2024-09-21):
之前买了博世gsw800角磨机,后来想用来打磨木头,没有调速功能,转速太高了,就想买一个调压器。
看不上TB卖10来20块的成品,简单的触发二极管在低电压时候没法开启,至少要在市电达到30v左右才能触发导通晶闸管,并且带感应负载容易出现问题。
家里刚好还有一个防水盒、3W的插脚变压器、单片机、dc-dc模块等,干脆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今天刚完工。也挺简单的,无非是pc814过零检测,延时打开晶闸管bta41-600,这里的用脉冲串触发,周期1024us,输出占空比25%左右, pc817隔离控制,只做了7个档位,100v至220v,20v一级,5s后记忆档位。防水盒用雕刻机开槽开孔。

***附件提供全部文件,包括AD的原理图、PCB文件和MCU程序***

MCU随时可以改成丢波方式调压,或者软启动

补充内容 (2024-9-26 19:49):
后面换了透明底黑字,好看多了,图片在后面回复

网友A:
用铝合金防水盒太奢侈了,塑料盒子就行了,可控硅用BTA16也够用了吧。

网友B:
这散热得多好啊!!

网友C:
这个金属防水盒太重了,哈哈

楼主测一下波形就更好了

网友:
网上大把现成的 可控硅调压器  十来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防水盒太奢侈了,塑料盒子就行了,可控硅用BTA16也够用了吧。

铸铝防水盒吃灰很久了,难得排上利用上,铝盒散热好,干脆做大些,自用,不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得多好啊!!

整个防水盒是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金属防水盒太重了,哈哈

楼主测一下波形就更好了

铸铝防水盒是挺重的,斩波都是那个样子,只是触发不一样。

网友:
用金属盒子太奢侈了,接220V有点不太安全,线路板高压部分要做好隔离和绝缘,

网友:
斩不断,理还乱

网友D:
对于角磨机这样感性调压,基本上 180V以上 电流都会是连续的。最好采用 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 另外用触发管调压比用单片机可靠稳定。此外金属外壳最好接地防止意外。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2块钱包邮的风扇或是台灯调速模块搞一个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角磨机这样感性调压,基本上 180V以上 电流都会是连续的。最好采用 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 另外用触发管 ...

感谢指点,感应负载电压与电流相位差是问题,也想验证测试这个问题,不行再改。二极管触发感觉一致性差,可控性不太好,没法做丢波调压和软启动。

网友:
看着蛮能折腾的

网友:
开始以为是塑料的

网友:
有一种带过零检测的6脚光耦 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

网友:
调慢了确实安全很多,不容易炸磨片,也很难失控,而且耳朵也舒服(我用全速的会被吵到耳鸣)

网友E:
用周波调功来对电机调速不恰当吧?会振动,周波调功只适合加热器。如果是串激电机,可用PWM直流调速

网友:
真精致,堪比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周波调功来对电机调速不恰当吧?会振动,周波调功只适合加热器。如果是串激电机,可用PWM直流调速 ...

我这是用斩波方式,频率不变,不会振动。用单片机容易改其他方式,也能做软启动。是串激电机,用整流和mos管做也可以,原来也想过,没实验过,不知道mos管高高频率开关,会不会导致损耗高,发热大不,只不过用晶闸管方便通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