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关电源相关问题 刚接触有些东西搞不懂

楼主(2024-09-21):
Na线圈给控制芯片供电控制MOS管关断 可是一开始MOS管是关的啊 Np没电Na哪来的电 Na没电的话控制芯片不工作也控制不了MOS管 陷入死循环了? 完全搞不懂 有没有老哥讲一下

还有这个失调电压要多大 看不懂是干嘛的

网友A:
Rstart是啥意思?接的是哪个脚?

网友B:
那个420k的电阻就是启动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420k的电阻就是启动电压供电

实际板子通电后过420K只有0.5V了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art是啥意思?接的是哪个脚?

你楼下回答了 好像是启动电阻来着

网友C:
上电后Rstart给CVDD电容充电,冲至芯片工作电压后,芯片启动,然后由Na线圈给芯片供电。

网友:
电路图很人性化,都标出了Rstart,它就是解决你疑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Rstart给CVDD电容充电,冲至芯片工作电压后,芯片启动,然后由Na线圈给芯片供电。 ...

明白了 但是板子实际上电后VDD只有0.4 0.5左右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4楼已经解释很清楚了。第一次上电时420K电阻给120U电容充电,达到芯片工作电压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420k电阻经稳压管dz----18v,给芯片7脚提供启动电压,7脚正常工作时电压为18v。

网友D:
您确定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吗?

有实物?还是仅有图纸?

0.5v电压是仿真的?实测的?

如果是实测的,那么恭喜你,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确定这个电源可以正常工作吗?

有实物?还是仅有图纸?

实测的 除了稳压管是12V和变压器买的现成的其他参数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但是板子实际上电后VDD只有0.4 0.5左右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7脚对地有三个件测测,我是懒得测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7脚对地有三个件测测,我是懒得测直接换

好的我再去买几个换上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F:
还是多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分析书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多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分析书籍吧

确实是要买本书看看 很多地方搞不懂 之后再研究一下重新画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但是板子实际上电后VDD只有0.4 0.5左右的样子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自己猜的还是实测的?应当是18V,如果用表量出只有0.5V的话,这个电源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猜的还是实测的?应当是18V,如果用表量出只有0.5V的话,这个电源是坏的。 ...

实测的 整流桥输出还是有电压的 到VDD就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测的 整流桥输出还是有电压的 到VDD就没了

切断IC的7脚引出线,如果稳压管上的电压就能恢复到18V,则必定是IC坏了。如果仍然只有0.5V,稳压管坏了或者电容器击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切断IC的7脚引出线,如果稳压管上的电压就能恢复到18V,则必定是IC坏了。如果仍然只有0.5V,稳压管坏了或 ...

测出来了 电容坏了 稳压二极管封装找错了 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