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碗机SN23E832TI/iQ100漏水故障代码E15拆修-上集

楼主(2024-09-21):
这洗碗机从2017年到现在天天用,看来是进入老化期了,上次排水泵E23故障(链接),排水泵线圈断线接回修复,用了几个月,前几天又出现E15问题。

E15故障代码是底部漏水报警,就是底部漏水了汇集到泡沫位置,泡沫会因水的浮力顶起接通报警开关,E15状态下,只要通电后,排水泵一直排水,不能进行其他操作了,就算断电再通电,也是一样显示E15,排水泵一直工作,如果不断电,可能排水泵一直工作都有可能会烧坏。

移开洗碗机观察发现后面水管边上的洞有老鼠新咬痕,怀疑是老鼠钻进去咬了里面的水管。
因为以前也咬过,但要检查里面水管要把底部全拆开才能检查,拆过洗碗机的兄弟都知道,这真是一个大工程。

打开侧面就可以看到底部已经很多脏水。

找到旧衣服放地下准备吸水,倾斜后让底部脏水流出,再向后放倒,把底板拆出来,拆底板过程没拍到,它是两边两个卡扣的,要掰正才能推下底板的,后面水管也要抽出来才行

这是抽出来的底板,太脏了

用19.9的锂电洗车机冲干净,看起来舒服多了

左边这块黑色的是配重,里面是泥沙之类的东西,摔了一下用胶布包回

这三件套,仔细看了也没见有没漏点

拆加热泵了,用了点力然后发现这接口直接断了,惨了,故障扩大化了。

细看了,这货感觉是软胶老化了,当然后面才想到卡箍没松!!!

把小电机拆了,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圆形卡具

找到卡位,用一子螺丝刀顶开卡位,转这个卡具就能拿下来,白色的档板是那小电机驱动的

这三个孔的水应该是用档板轮流控制喷出的

特写看得出软胶接头,明显发白,发脆了

看到这位置的软胶没,用指甲就能扣掉了,老化严重。这软胶应该是一体注塑成型,只能这个东西整体换

这看得出有分层,应该是真的老化了,就算没拉断,迟早这位置也可能会漏水

淘宝搜图,拆机的标了200多,咸鱼再找了家71,马上下单了

下面这就底板老鼠咬的位置

本来想塞个钢丝球的,但结果发现一个这贴墙挂的软胶,直接用自攻丝固定它,这样应该老鼠没办法下口了吧

仔细查了其他也没看到明显有咬的

进出水管和循环水管也没见咬痕,可能真的是各接头水漏水?要等到货后,架起来工作看漏水情况了。

后续等配件到货后再发下集了,现在拆开了碗也没地方放了,少了这货生活真不习惯了,今晚估计要手洗碗了。。。。。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84-1-1.html

感谢观看。。。

网友:
还是手洗好

网友A:
这老鼠塑料壳都咬看来是饿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老鼠塑料壳都咬看来是饿疯了

磨牙而已,看来楼主家的卫生状况有点让人担忧

网友:
小偷进家门了

网友:
看着都头大。还是丝瓜芯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牙而已,看来楼主家的卫生状况有点让人担忧

城中村,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C:
里边这么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边这么脏的么

我也觉得脏,下面的位置空间还不小,容易给东西进去做窝,特别是冬天,一洗碗下面暖暖的。前几年周围还是真正的农村,老鼠小强都不少,最近这几年周边大变样,从农村变城中村,环境一下子比以前好多了,老鼠已经比较少见了,但还是有

网友:
家里看来没有勤快的梨花主子, 有主子在就算不主动抓,认识猫的老鼠也吓死了。

网友:
卫生状况有点担忧

网友:
冲洗的很干净

网友:
技术厉害啊   佩服

网友:
以前买的滚筒式洗衣机,下面带一个防鼠板,但是那个防鼠板是塑料的,因为是楼房就没装……

网友:
碗是能洗干净,但洗碗机脏了。

网友:
看着那些蟑螂粪有点头皮发麻

网友:
我家的是加热线圈坏了,主板也烧了。

网友:
这是抄了蟑螂老窝

网友:
配件没到,只能你手洗了,领导应该不会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