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river艾利和IFP-1XX系列不开机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24-09-21):
按开机键有0.1A电量,放开按键就掉电。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出问题?有好多台这样的。

网友A(2024-12-20):
固件IC虚焊

楼主(2025-02-13):
引用 网友A:
固件IC虚焊

SST那个小IC吗?

网友(2025-03-31):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5-05-19):
我也有个128的,自己空位上加了一块。搞不好会掉固件就完了,掉过一次返厂的。现在也不用了。

网友:
当初128M,998元。但音质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