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拆解维修更换电池

楼主(2024-09-21):
20年办理的ETC插卡没反应了,应该是电池没电,测量0.6V,顺带法拉电容一起更换,拆解更换电池,电池还没到,先上拆解图

网友:
拆了是不是要去重新激活?

网友:
怎么两个电池

网友:
换完电池还要激活吗?

网友:
这么一拔开关不就断开了

网友:
这东西好像有掉保护

网友:
防拆开关启动

网友:
顺便说一下,那个不是法拉电容,那个是3.2V的磷酸铁锂,容量为100mAh,这个有不同款式的

网友:
这玩意不耐用

网友:
这个拆开应该就启动不了吧

网友:
这个没必要换电池,拿下来就得重新激活了

网友:
直接去银行申请换新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维修换电池?不是说私自拆下后就不能再用了不?

网友:
看到防拆开关了

网友:
关注下楼主怎么处理激活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愿意去麻烦银行,自己就搞定了。

网友:
最新款带蓝牙功能的ETC一年内可以自己激活三次,既然已经拆开了,顺便把防拆开关也一起处理了!

网友:
短接防拆开关可以吧?

网友:
拆开了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