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耳机漆包线上锡

楼主(2024-09-21):
图解耳机漆包线上锡

网友:
先上油就是了

网友A:
现在的耳机漆包线都是不耐高温的。加松香或助焊剂都是帮助上锡。普通的漆包线这样是上不了锡的。要用“阿司匹林”片。

网友:
学习了,之前都是刮开包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耳机漆包线都是不耐高温的。加松香或助焊剂都是帮助上锡。普通的漆包线这样是上不了锡的。要用“阿司 ...

没混坛子前,玩一收音机。7X7中周初次级短路,拆开重绕,线径0.0几来着,死活不上锡。网上一顿搜,找到阿司匹林。

网友:
学到了用阿司匹林

网友B:
找个阿司匹林片,把糖衣或包衣剥开一点儿,把焊铁头上足锡插到松香块里,线头放剥开处,呲啦一声(有的得来回摩擦一下)烫好锡

网友:
之前都是刮开包漆而且效果还不好,学习了

网友C:
打火机一烧。用手一抹,漆就没了。。就可以很好上锡了。。

网友:
多股细漆包线上锡确实不易,你这方法?还得看是什么漆包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一烧。用手一抹,漆就没了。。就可以很好上锡了。。

耳机线细用火烧不好控制,容易多烧或烧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机线细用火烧不好控制,容易多烧或烧断线

是的,12345678

网友:
方法可以,似乎这种线不耐高温

网友:
向来先上松香,后直接上锡。

网友:
这手工还不错

网友:
并非不耐高温,如今许多元器件使用的是自焊型漆包线,在280至350度左右烙铁的作用下漆层会软化,若此时移动刀头并同时接触到焊剂和焊锡就很容易上锡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得试试,效果可能不错,我都是用细砂纸轻轻打磨线头,露出金属光泽,加焊锡膏,在液态的焊锡里多待几秒,上锡效果还是挺好的,不过砂纸打磨容易断线头,因线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阿司匹林片,把糖衣或包衣剥开一点儿,把焊铁头上足锡插到松香块里,线头放剥开处,呲啦一声(有的得来 ...

请问大师,用阿司匹林上焊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看了一眼回复,果断谷姐搜索,煤矿的老师傅藏龙卧虎呀。学习了

网友:
我也同楼主一样,用烙铁直接上锡就可以。多芯耳机线的漆层怕热,用楼主的方法就可以。但是以前电机那种粗的单芯漆包线需要用刀片刮一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