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2008年冠捷显示器LCDE980通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4-09-21):
冠捷2008年老显示器,突然通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查看问题。经测试,电源脚位处有电。过电容后下半部分无电。判断,电容烧坏!

拆除支架。准备拆机

有点难拆

第一次拆显示器

打开电源板,电容明显鼓包损坏

就是这一颗1000μF的电容鼓包,但是显示器无法通电开机
具体型号为:EPCOS,1000μF25V,105°C

淘宝买了一个,但是电源脚位不对。商家说可能需要改电源脚位,我感觉挺麻烦,直接拆电容不久得了
单买电容确实没有找到10001000μF25V,105°C的,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个拆机板子
所幸这两个板子除电源脚位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拆掉这个电容

EPCOS即爱普科斯,总部在德国慕尼黑,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商之一。

拆除后重新焊接拆机电容

修复完成,修复后效果,色彩还可以!

网友A:
我家的是AOC18.9寸也还是在用,也是冠捷自己牌子的,当年的用料真的好,我店铺已经废了飞利浦24,优派24寸,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B:
为了一个电容买了块板子。

网友:
电器设备使用久了,电容容易损坏引发故障。

网友:
电容到哪都拖后腿

网友:
淘宝上这样的电容多的是,平白无故多花了几十块钱!

网友C:
既然买了板子,为什么不直接换板呢?

网友:
这个买个板不划算了吧,飞线飞出来并电容也不至于买板啊

网友D:
还是用灯管做背光的机子,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个电容买了块板子。

本来想换板子的,结果接口不合适,没办法只能拆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AOC18.9寸也还是在用,也是冠捷自己牌子的,当年的用料真的好,我店铺已经废了飞利浦24,优派24寸 ...

我两个冠捷的,用了这都快16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买了板子,为什么不直接换板呢?

电源线接口不合适,本来打算换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灯管做背光的机子,养眼

之前的做工,没得说,现在的技术是高了,但是用料越来越坑人了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单买电容更划算。

网友:
把这些电容都换了,毕竟使用时间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是AOC18.9寸也还是在用,也是冠捷自己牌子的,当年的用料真的好,我店铺已经废了飞利浦24,优派24寸 ...

我用的是aoc21.5寸的,当时纳闷要么21要么22寸,哪来的0.5寸?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外置电源的更耐用呢?坏了电源直接买一个电源,维修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