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2毫米304再做露营炉之2——加工篇

楼主(2024-09-21):
拼45度焊接最难

两边短条起固定作用

大桌面

朋友送的焊机

中间烤箱6根4 0厘米烟管

法兰

颗粒仓及柴室两用

燃烧器

比划一下

网友:
不锈钢材质的耐用

网友:
半拉子工程

网友A:
310S材质,做炉子,结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S材质,做炉子,结实耐用。

成本翻一倍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翻一倍不←止

三倍左右,不过质量好,耐高温。

网友:
厉害 解释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