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JDY IC99充电器报错Err是哪里故障?

楼主(2024-09-21):
用IC9充电器给18650充电,电池没有电压,以前需要先把电池强制加5V电压让它有电压再放上去充电就显示正常充电了,这次在充电器上没取下来图个省事直接加5V电压触碰电池正负极边缘了,屏幕闪了一下,就出现Err 报错误了 拆了也看不出哪里故障,有经验的老师们能指点一下排查方向吗?多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几年了 买新的把

网友:
没坏之前应该是好的

网友:
轨道旁边那个八角芯片就是充电控制的,你试试两路互换一下,看看症状会不会变化

网友A:
只坏了一路还是都坏了?

网友:
充电器不错,现在的比以前设计的好了不少

网友:
X音上找大神修吧

网友:
总得操着心

网友:
还是老版本的,现在没有售后了

网友:
找到8脚IC资料,再跑一下电路,看电池端加入5v估计会损害哪些部分,再查。
8脚IC我猜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
感觉8脚IC就是充放电管理芯片,试着换个

网友:
没有防倒灌保护?得找说明书和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坏了一路还是都坏了?

输入12v电源就报错,都坏了。偶尔插拔30次电源可能有1次能通过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有零电压激活模式呀,不需要外加电压

网友(2024-12-15):
这个已经没有再生产了,头疼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