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洗衣机洗涤定时开关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2024-09-21):
老式洗衣机洗涤定时旋钮转动后不洗了,但如果动动旋钮有时又转了,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拆开后里面有几个弹片,把触点打磨一下就好了,但是安装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旋转旋钮没定时声音了,又拆开发现里面有两个柱子挡住弹片了,一个不小心就不行,正确安装后试试很灵敏。

网友:
这玩意一拆开我就装不回去,后来都是掏个洞打摩触点,再用胶带封上

网友:
这是零件级维修了。

网友:
拆废过好几只了,一拆就废……

网友:
WD40灌进去,是死是活由天了

网友:
也还在用这种机,不知道这个坏了有没有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