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同事的龙飞收音机LF-310不出声拆机维修。

楼主(2024-09-22):
同事近两年竟然听起了收音机。这不,过完中秋,就拿过来一个收音机,说听着突然没声了,让咱给瞧瞧。

是个龙飞LF-310,有调频,中波,短波等。用的插除丝印的MCU控制AKC6951(55)芯片进行接收。

机子不值什么钱,却用两顆爱老婆电池供电。

先找了AKC6951电路图和手册,量了一下电池供电2.68V,正常。还有芯片有个Vref电压也正常。

听朋友说,试过耳机也是没声音,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插上耳机也没声音。

本来查到隔壁坛有个帖子说因为灵敏度不好,把AKC6951旁边那颗9018三极管给换成2SC3356。虽然觉得不发声跟这个管子没关系,但一时没查出来别的可疑之处,正好那天又在备件包里翻出了几颗2SC3356,于是乎三下五除二把9018三极管给宰了,换上2SC3356,果然还是一点响声也没有。

那天看数据手册,看到电容脚写着LDOCAP,仔细想想,这不是LDO电容的意思吗?赶紧量量,不对劲,近似短路。烙铁咔咔一顿拆,把CD4和C17全给扒拉下来,万用表一打,CD4变成了2.6欧姆的电阻。赶快找了两电容换上,装好电池一开机,戏匣子里传出了熟悉的买药广告,就这样,over.

机器工作时的照片还没拍,就被同事急火火拿回去听广告去了。想看工作照的请大家坛子里自个儿搜吧,谢谢!

网友A:
看到那个晶振,就想换8025.

网友:
你不说收音机,我还以为你拆的是广告机呢。

网友B:
海鲜市场好像很便宜

网友:
手册能找到,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晶振,就想换8025.

走火入魔的征兆,这不是个时钟,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好像很便宜

帖子页面底下有“猜你喜欢”,10来块,所以要是需要换芯片,就不搞了。

网友:
没有牛屎芯片,已经是很好的收音机了,关键是便宜,性价比高。可惜是听收音机的人少了

网友C:
不知为什么现在的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都很短小,中波接收效果差

网友:
收音机做工很一般哈

网友D: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能找到损坏的贴片,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这收音机看起来真干净,但是据说收音效果还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晶振,就想换8025.

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习惯不好,换也得是32768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晶振,就想换8025.

这也叫一种职业病吧,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电容惹的祸。

这也就是帖片电容的宝贵处吧,本来侍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什么现在的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都很短小,中波接收效果差

你们想听什么不需要听的东西?!

网友:
二十几块钱,怀旧下吧。就是收到货时试了下,又吃灰了。

网友:
学到了,我这机器灵敏度突然降低了,我把主控换了一次,没效果,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三极管的事情,后来没时间搞,今天看你帖子决定换换一下那个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