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24v电源为21v给手电钻充电。

楼主(2024-09-22):
一个24v 0.75a电源没什么用,正好缺个手电钻充电器,拆了改成21.5v外加一个充电指示灯(百度的教程只用一个电感一个红光二极管一段电线有充电电流时就会亮红灯无电流时红灯灭)测试正常。

网友:
应急能用,保护板失效的话,电池就废掉。

网友A:
充电器要能恒流的开关电源,这个能行?

网友:
这种指示灯有意思。。。。。。

网友B:
恒压充电,初期靠电源自身过载来限流,指示灯挺好玩的,不用电感,找细漆包线在变压器上绕几圈也行。

楼主:
今天再试发现电压异常了,检查发现431坏了,换了个431一会电压又异常了。换了后正常时查431电流只有0.6ma查外围电阻也没发现有问题的,真是奇怪了,更要命的换第二个431稍微一动腿断了一根,郁闷,坏三个了。

网友:
电流有点小,改造以后充电需要很长时间。

楼主:
第二天再试的时候电是充满的,而这个像431的元件丝印上看不真切,难道不是431,所以用431也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天再试的时候电是充满的,而这个像431的元件丝印上看不真切,难道不是431,所以用431也不行。 ...

昨天把431拆了后给输出测加26v电压测431R极焊盘有18v,这个电压应该不对吧,这里用模拟电路模拟出来的接近2.5v画圈的是理解的431的上下分压电阻,测量又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把431拆了后给输出测加26v电压测431R极焊盘有18v,这个电压应该不对吧,这里用模拟电路模拟出来的接 ...

就这里的电阻,二图是拆掉后测这里有18v.

楼主:
修好了,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元件故障了拆了上分压下分压电阻和一个旁边的电阻,分断测试电压恢复正常了。可能不小心把某个地方焊短路了。保留可调电阻就就是一个小范围的可调电源。

楼主:
主要是折腾着玩,没东西修了手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要能恒流的开关电源,这个能行?

您说的恒流电源是指电池电压很低时接入电源电源不会保护的电源吗,我这个用大功率电阻做负载会出现保护动作。我想能不能给输出串一个3极管(13005)控制电流在额定范围内是不是就成为恒流电源了?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压充电,初期靠电源自身过载来限流,指示灯挺好玩的,不用电感,找细漆包线在变压器上绕几圈也行。 ...

您说的恒流电源是指电池电压很低时接入电源电源不会保护吗?我这个用大功率电阻做负载会出现保护动作。我想能不能给输出串一个3极管(13005)控制电流在额定范围内是不是就成为恒流电源了?望指教!!实测用三极管不能实现限流的作用,不知道为啥调节b极电阻ce极电流变化很小,相当于直接最大电流输出,不是说好的放大b极电流的吗?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C:
我手上也有很多的开关稳压电源,一直想改成锂电充电器,恳请大侠们指点如何简单的实现恒流/恒压控制盒满电转灯呢?谢谢啦!

网友D:
我也用12V手路由器电源给12V手钻充电,电压匹配不知道有没有危害。

楼主:
不管b极电阻调大还是调小电流都一样,没想到标称0.75的电源能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也有很多的开关稳压电源,一直想改成锂电充电器,恳请大侠们指点如何简单的实现恒流/恒压控制盒满电 ...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208790-1-1.html
参考这个方案改吧,我已经改好了,结果测试时不小心短路烧坏了,用另一个3842的电源改了却出现带不起负载(这个电源本身是笔记本电脑适配器是不是就是恒流电源了??),真是郁闷了。弄了一天终归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12V手路由器电源给12V手钻充电,电压匹配不知道有没有危害。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208790-1-1.html
参考这个方案改吧,我已经改好了,结果测试时不小心短路烧坏了,用另一个3842的电源改了却出现带不起负载(这个电源本身是笔记本电脑适配器是不是就是恒流电源了??),真是郁闷了。弄了一天终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