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研究下手摇发电的手电

楼主(2024-09-22):
上次看见论坛发的手电才知里面一线圈作用,特意拿出捡来半残废手电研究下。

前面一颗LED灯

一卷绕好线圈,二边有黑色物质以为电极,线圈产生电压放电,二电极放出电弧。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

二节钮扣电池,弯形开关。

借用坛友发的图原理,原来里面还有一块圆铁块啊

仔细研究,奇了怪二线圈头焊在一起,如何才能做到发电。可能我才疏学浅不太懂原理。

研究完拆解,有用当配件没用扔垃极捅。

网友:
效率巨低。 最好加个电容式电池吧?

网友:
单身狗用这个手电照明是没问题的。

网友:
几十年前 街上看见有人摆摊卖十几块一个 但是一直没摸过   这个还是不如手捏发电效率高 虽然更费手  但是那个没电 不停捏 也能勉强照明

网友:
动作太不行了,还不如那种捏的

网友:
一直以为是用电容储能,电池好像不合适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见过手捏的的没见过这种手晃的。

网友:
应急用一下可以的

网友:
这是前后摇的,有没有左右摇的。

网友:
二边的黑色物质为橡胶材质用以缓冲磁铁的撞击声,原理应该在初中(三)的物理课本上。这个电筒是用来锻炼身体的。

网友:
我有个按压发电的手电筒里面没有电池只有一个法拉电容。

网友:
以前我买过,实际是假的自发电,里面也是铁块。真的是磁铁,绕组较厚,有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滤波。

网友:
这种摇起来很费手啊,还是手压的那种好用点

网友:
原来是2个纽扣点亮led,弄线圈磁铁蒙人?
若是充电纽扣,抓在舞手癥手里电就足了。

网友:
这种发电方式有点费劲啊。

网友:
二十年前上大学时流行过,那时候白光LED还是稀罕物,电池很不耐用,摇晃半天也许航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晃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二十年前绿皮火车上有很多卖手捏发电的手电筒

网友:
手摇它三个钟,能使用3分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