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落地遥控风扇FD-4009B维修篇(一)

楼主(2024-09-22):
这台格力电风扇购于2011年,国美还是家乐福买的,是家里第一台遥控风扇,但不是历史最久的风扇。
最久的是钻石台扇,已经用了22年且还在完美使用中,从未维修甚至从未加过润滑油,只是每年清洗下灰尘。

但这台格力电风扇在当年来说,有遥控、有自然风和睡眠风、还有很久的定时等功能,综合而言还是不错的,一直放在客厅配合空调用用,开的不多,我这里的夏天空调基本24小时开启,然后春秋极为短暂,所以电扇没啥独自发挥的时候。

去年夏天我就发现指示灯变暗淡了,但所有功能包括遥控都正常,就以为是LED的正常光衰。
然而今年最初发现按下摇头后,灯更暗淡了,慢慢发展成一按下摇头虽然摇头开启了,但整个按键板失灵了,灯也都很微弱的闪烁,只能强行断电重启。
好在对生活影响不大,今年的超长超热夏天,空调基本不停,风扇的存在感更低了。媳妇儿说坏了就扔了吧,放着占地方。
我赶忙护住说,小问题小问题,天太热不想动等凉快了就修...  哪知道从6月底到现在整整三个月高温就没下火线。
好在昨晚开始降温了,今天陡然只有二十几度,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拆开看看了。

其实故障原因我已经定位到安规电容了,所以拆开主要是为了看下型号对着买,新电容已经下单了,到了再换上看看。
只是这个风扇的电源有些另类的地方:进线先接小板,小板上2个安规和电阻一起滤波然后进主板,主板上再阻容降压给芯片供电。
前端的电源小板输出电压我没测,应该还是220V交流?
另外我不太明白为啥一开始的滤波要用2个安规,CBB或者电解不行吗?

上图:
▼外观和当年的彩页图

▼铭牌

▼4颗螺丝+2个卡扣,用点力就掰开了,塑料用料还是可以的

▼产于2011年3月

▼电源小板和安规电容特写

▼主板和怀疑对象-安规电容

▼背面这次没拆,到货了再拆,还得抓紧组装回去,不然电扇没法直立起来。
   为了便于大家观看,找了个主板正背面对比图。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A:
做工不错,估计价格不菲啊

网友B:
启动电容用了安规电容,质量应该很好。

网友C:
这质量很好的。格里风扇确实讲究。

网友:
董大姐家的产品,用料真心不错。

网友D:
格力风扇用料还可以,价格也确实不便宜。

网友E:
两个105的和电感是EMI电路,这个黑色的1.2微法的才是主板供电所用。

网友F:
小板是共模电路,不是电源。核心作用是抑制电磁干扰,提高信号传输质量。‌ 共模电感通过抑制电磁干扰,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和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模电感通过抑制电磁干扰,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和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
小板是滤波的哈。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G:
实在修不好,可以改直流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估计价格不菲啊

那时钱更值钱,小几百买个这样的电扇,厂家也舍得用料。加上电商还不发达,这种大件都是实体店买,价格水分也更大一点。
那时咱们也舍得花钱,不像现在天天只想撸大几十的无刷还要折腾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用了安规电容,质量应该很好。

质量确实不错的,很安静。外壳材质也很好,很有韧性。
但这个安规电容还是衰老了,十几年了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很好的。格里风扇确实讲究。

早期的格力小家电还是可以的,跟格力空调一样讲究用料和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力风扇用料还可以,价格也确实不便宜。

当时确实不算便宜,主要是我没有遇到坛友们,就觉得这个价格买个大牌遥控落地扇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105的和电感是EMI电路,这个黑色的1.2微法的才是主板供电所用。

谢谢!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板是共模电路,不是电源。核心作用是抑制电磁干扰,提高信号传输质量。‌ 共模电感通过抑制电磁干扰,确 ...

谢谢!感觉小板地方用料有点奢侈 可能为了顾及主板的工作稳定和遥控信息的精准吧。

网友:
黑色的1.2微法才是阻容降压用的电容。1.2的,可以用电风扇的启动电容,容量一样的就可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修不好,可以改直流无刷。

这个没啥修不好的,实在不行换整个主板。
而且这个风扇也有睡眠风和自然风,效果并不输给直流无刷的,除了耗电一点。
其实很多概念都是炒作出来的,一个电扇而已,不需要那么多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