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试验中发现cbb电容、安规电容、独石电容对声音的影响。。。。。。...

楼主(2024-09-22):
试验中发现cbb电容、安规电容、独石电容对声音的影响。。。。。。。。。

试验中发现cbb电容、安规电容、独石电容对声音的影响。。。。。。。。。
LM1875

搭建了十次以上,总算是总结出来了一点经验:

1.使用安规电容,声音很锐利,很刚烈的感觉。如同。。。。

2.使用cbb电容,声音柔和甜美。如同杨钰莹

3.使用独石电容,声音比较普通,中性。如同。。。。。

欢迎反对!

欢迎发表不同看法!

(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请大神们多指教)。

网友:
等待LZ对不同类型电容的音调、音律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这么多电容,你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
音色这种东西主观性比较大啊

网友:
电容有方向性,
声音差别很大,
你注意到了吗 ?

网友:
我不知道楼主说的电容是指哪一个位置的电容?就我的经验耦合电容对音色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其它位置的我听不出来

网友:
安规电容,声音很锐利,很刚烈的感觉。如同屠洪纲

网友:
据说大湿能听出水,火,核电来……不知真假

网友:
是呢!!我的胆机换了新电容和电子管后音色明显改善

网友:
密宗聋,哈哈哈

网友:
我也认为耦合电容对音质影响较大。

网友A:
我选独石,功放不是来啥放啥吗!如同显示器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结果成了美女三打白骨精,岂不谬哉

网友:
有比较才有鉴别

网友:
除了所谓的大师以外一般大家没那么当真

网友:
如果电容对声音有影响,那同一种电容,用作耦合与反馈时,它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独石,功放不是来啥放啥吗!如同显示器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结果成了美女三打白骨精,岂不谬哉 ...

你换cbb试试,声音区别很大的

网友B:
我做胆机也试过很多电容,声音有很大区别,最后换的油浸电容音质最舒服,柔和,顺耳,久听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胆机也试过很多电容,声音有很大区别,最后换的油浸电容音质最舒服,柔和,顺耳,久听不累 ...

我觉得cbb的就很好了,lm1875也是久听不累。

以前的低音炮,还有其他功放,听半个小时就累了。

等哪天再想折腾了,就换好点的。暂时是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6934054

网友:
这个比以下有感觉:
1、使用水电如同。。。。
2、使用火电如同。。。。
3、使用核电如同。。。。
4、使用太阳能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