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关电源型高频焊台elm-203拆机

楼主(2024-09-22):
这类外壳带很高的感应电压数字吧测量高达80v电压,指针表测量高达40多v电压。不接地真的焊坏芯片的。

网友A:
控制电路竟然还单独弄了个变压器

网友:
这种搞法很危险。
还是线性变压器的安全。

网友:
高级货也有感应电压?高频能量不是都转化为热量了吗

网友:
焊台内有接地线,所以可能是插座就没有通地线

网友:
做工不错上档次

网友:
烙铁带电,焊接元件岂不危险

网友:
电池供电t12还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路竟然还单独弄了个变压器

我也有一个,但是不加热,或者说加热很慢,加热功率就5W……

网友(2024-11-19):
看着感觉还不错啊,里面竟然是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