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是TDS笔不行还是水不行?或者正常?

楼主(2024-09-22):
多年前一个小米的笔。

自来水183
纯水22
废水285
酒精4
从数值上看,我这个无电RO膜的净水器还是有效果。
前面三级,10uPP棉,活性炭,5uPP棉,后面是超滤,最后是RO膜。净出来的水烧开泡茶喝。
茶垢少。

网友:
测电介质含量

网友:
其实本子就是测水电阻的玩意,你买瓶矿物质水,那个数值更高。

网友:
自来水和我家的差不多,我家的200多点,但这个数字不稳定,有时候100左右,可能看自来水厂的净水设备的状态了

网友:
纯水22还是高了,还可以提高。

网友:
数据基本正常,我的出水TDS在6--8.

网友A:
ro膜不用水泵能出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膜不用水泵能出水么?

可以的,叫无泵膜组 拼多多上面百元内就可以搞定
建议前面加个超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膜不用水泵能出水么?

看水压,我没压力表,不好说具体。
我这里是小镇的自来水,我家在五楼。
我这个为了延长RO膜的寿命,前面加了级超滤,它是0.1u级的,对压力损失较大,如果没有这一级,比有泵的水量稍小一点。
没泵就系统简单,不要电,费用低一点。缺点是自动化控制不好弄,水量小。
我这是废水用手动针式废水阀调节的,大概目测调到一比一就行了。废水太小就对膜的寿命有影响,废水多就浪费水。一个膜的价要买多少水?所以,废水还是要多点好,反正废水可以接下来冲厕所,没有浪费。

网友B:
RO出来不应该是10以下吗?我是不懂瞎问

网友:
我这边自来水还可以126,纯水机出来的就一般般了都到15了,看来or膜应该差不多该换了2年以上啦

网友:
纯水机出水口的水,测试值不高于20就没有问题。

网友:
测过自来水,好像是100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出来不应该是10以下吗?我是不懂瞎问

新装的可能是10以下,用久了可能会升高,看机器的废水比例如何设定,我去年的数值在25了,换了大流量的阀,值慢慢下来了,现在是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