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电机空调KF-26(36)G/E 电气接线图及滴水问题

楼主(2024-09-22):
2008年时买的定频机,用着还行,换过两次大电容、一次风机小电容。最近 开冷了就滴水,又花了100来修,师傅说是 风轮擦边了,冷凝水滴到下机壳,再滴下来改善很多,但不能杜绝。
搞过后,下机壳不冷了,但这个出水总管还是冷的(另外一部 格力老机 就不会这样,哪怕滴水滴得厉害),是不是包在里面的下水管 有裂痕了?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多中文介绍说明厂家想得挺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这么多中文介绍说明厂家想得挺周到的。

只是接线图,电路图不会给。

网友B:
换了这么多次电容,说明后来的三菱电机没有以前的质量好。我们家02年的用到前年拆迁也没换过电容。
回归正题。天热时设置温度低了,冷凝水就多了。主要应该看看有没有堵塞现象。特别是老空调,积灰会造成排水不畅。如果是风轮刮到外壳,说明得换轴承,但师傅并未给你换轴承。如果不在乎噪音,也可以通过其它方法来解决风轮刮到外壳的问题。但维修师傅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网友C:
房间小,定频空调功率大电容损坏的明显快。我家台三菱电机定频机就小房间那台电容换过。

网友:
老机子,有些都老化了

网友:
故障码都给了,现在别想,只能网上师傅分享我,自己查找

网友:
前几天去收旧电器那看到泰国产的三菱空调,应该比较久的年份了, 当废品卖的话都达到五六百,就问我要不要,没办法,这个外机太重了,不敢去赌回来还要买铜管和遥控器,最后不想赌这个,不过买回来测试话都话再卖应该也亏个几十块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间小,定频空调功率大电容损坏的明显快。我家台三菱电机定频机就小房间那台电容换过。 ...

每次都是找 网上的维修师傅,他们换的都不像是新的电容,脏兮兮、旧旧的。没法子 要高空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这么多次电容,说明后来的三菱电机没有以前的质量好。我们家02年的用到前年拆迁也没换过电容。
回归正 ...

风轮那个轴承,今年找人 高温清洗过之后,就有达达响声,特别是 压缩机工作时。他们第二次拆机休的时候,好像打了些硅胶上去。现在哒哒声也基本没有了。
       就是出线管那里还是冷的

网友:
什么东西都得拆碎了保养 传承百年的汽车不拆碎翻新早就磨损没了 你懂我的一死八

网友D:
上门修100只是上门费,所以会拆就要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门修100只是上门费,所以会拆就要会修

修 内机 漏水100.出去高空费150(将出水管 插回总管)。保修3个月。当天 修完我的,又上 楼上其它 住户处修了,第一次修的效果不好,他们当天又过来 再搞了一次。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