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品胜TS-UC038手机充电器,这个保护电阻换多大的?

楼主(2024-09-22):
最后一张图是借用坛友的,这个电阻套的一个热缩管,板子上印着10R/1W,用普通的电阻可以代替吗?

网友A:
普通的电阻可以代替,只要功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10R/1W上面不是有丝印?

网友:
可以,但是你确定只有它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电阻可以代替,只要功率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标注10R1W选用多大的比较好呢?直接用10欧的可以吗?

网友B:
换个保险管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保险管安全

换个220V6.3A的玻璃管保险丝吗?

网友:
就是10欧1瓦普通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220V6.3A的玻璃管保险丝吗?

220V 0.3A的玻璃管保险丝

网友:
还是换充电器吧,后级不知道啥样了。。。。

网友:
别修了,不安全

网友C:
换个热敏电阻就行了,主要防止开机浪涌电流的

网友:
把绕线电阻去掉后串个60W钨丝灯泡试机,如果亮起来就扔了吧,这样换电阻不然就一波带走后级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热敏电阻就行了,主要防止开机浪涌电流的

用多大的热敏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多大的热敏电阻呢

几欧的负温度系数就行,这个主要防止开机浪涌电流击穿镇流二极管的

网友:
输出端用的固态,这个做工用料算不错了。但是坏的原因可能不只是这个电阻本身。

网友:
后面的电阻都糊了,说明芯片已挂,扔了吧

网友:
有这个型号的保险电阻买

网友:
换热敏电阻串保险更好,这里用电阻本就是偷工减料

网友:
爆炸性损坏,不是换一个电阻就能修好的简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