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KEJIADA(科嘉达)理发器电推子

楼主(2024-09-22):
当家婶子拿来的,牌子KEJIADA的电推子,说没怎么用过就不能用了,
有响动但剪刀头不动弹。

打开发现确实没用过几次,里面的白色润滑脂还很多。刀头的动刀是陶瓷的,定刀比较薄。
反复安装了几次,发现安装好后只要一把摆动辐度调高就会卡住。

经反复折腾发现,这个弹簧头的位置应该是压在那个刀头定刀的方槽里卡住才行,
否则一调整动刀摆动辐度弹簧就会弹出来挡在动刀白色沟槽的上面,使动刀驱动力
不足就象卡死了一样动弹不得。边上那个蓝圈标出的黑块就是这里掉下来的。
所以怀疑这刀头出厂带伤。试着按压弹簧,弹力挺大,用手很难压下去,不知用AB胶能不能粘得住。
等过几天买的AB胶到货了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
如果网上有规格一样的刀头可以网购一个换上。

网友:
偏心轴坏了吧

网友A:
时间长了AB胶就脱落了

网友B:
换一个刀头吧。胶粘不住的。

楼主:
轴没坏,就是那个本该压下去的弹簧弹起来挡在卡槽上面,偏心轴入不了位带不动陶瓷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刀头吧。胶粘不住的。

咱听劝,那就买一个刀头

网友:
我试过,胶不行,机器力量非常大

网友:
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好像刀头的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C:
感觉越来越多人自己理发了。

网友:
这个刀头还行有备用的

网友:
胶粘不住,弹簧要受力,之前有坛友打孔穿铁丝到正面绑住,不知道坚持用了多久

网友:
这样的开关就是容易出问题,弹性太强把电路板都能磨坏

网友:
AB胶可能无法“胜任”。。。

网友:
这地方,普通长用胶都粘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AB胶就脱落了

粘不住的,那个弹簧角度非常劲大。熔焊都不够强度,会撕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越来越多人自己理发了。

街边有的一张嘴都20了,天地经营场所,一把凳子从2块翻了十倍。   三年眼睁睁从10块到20的。。

网友:
这类理发剪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网友:
刀头的价格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