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定频空调特定情况下频繁启停压缩机

楼主(2024-09-22):
大重庆,空调在最热的时候挺过去了。
外界最高40+,晚上空调设定27度美美的一晚上没任何毛病。
结果现在温度下来了,白天最高温度32+,晚上还是要开空调,结果空调水土不服了,具体现象是:
1.设定27度,体感比较热,设定26,25度还是一样
2.即使设定25度,室内墙上温度机显示27-28度。而之前最热时设定27度室内温度计会略低于27度。
3.压缩机频繁启停,温度稳定后,压缩机大概启动3-5分钟,然后停机,停机2分钟又启动压缩机,如此循环。
4.压缩机启动后,在1分钟内有明显的结冰挤压翅片的声音,声音持续大概20秒左右。

今天就来逐一检查
1.启动空调设定25°,2挡风,环境温度28,翅片温度12°,出风口温度15°,制冷正常。

2.关闭压缩机,2分钟后再次启动压缩机,翅片温度最低8度,然后逐渐升高到12°。翅片上有明显冷凝水。考虑晚上温度更低,蒸发器温度有可能短时(压缩机启动半分钟)接近0度导致结冰。

3.回风温度探头紧贴翅片,怀疑翅片影响探头,翅片温度会显著低于回风温度,虽然探头有塑料包裹,但考虑紧贴翅片必然有所影响,处理办法就是取下探头,贴到过滤网上,大概离翅片3厘米左右。

不知道这一套打下来,今晚能否睡个好觉

网友A:
传说中的冰堵。我有个移动空调是大负载压缩机热保护。

网友:
能发现问题所在,也不简单

网友B:
量量外机的散热风扇的电容,清洁外机散热翅片试试,如果正常就是缺氟导致结霜。我猜的

网友:
你该洗洗空调了……

网友:
我哪个用了4年多的松下也是类似的问题 结果发现是环温传感器电阻变了 广东的天气 量了一下18k 简直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量外机的散热风扇的电容,清洁外机散热翅片试试,如果正常就是缺氟导致结霜。我猜的 ...

如果是一直结霜确实是缺氟,不过这个压缩机启动半分钟短时结霜不好说。
感觉就是压缩机启动,电磁阀打开一瞬间,冷媒压力快速释放降温,导致短时蒸发器结霜。
安静时能够听到管路先有冷媒流动声,然后在启动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冰堵。我有个移动空调是大负载压缩机热保护。

冰堵是系统里面有水份造成毛细管堵塞   不是翅片上结冰

网友:
检查风扇电机   内机结霜有可能是冷风吹不出来造成的

网友C:
室外风扇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风扇正常么?

正常,机器没有故障码,初步怀疑回风温感探头不准确

网友:
室内温控传感器  数据漂移  换一个

楼主:
处理后温度可以达到设定温度在停机,问题解决

网友:
定频空调在室内设定的温度和室外温差不大时,大多都会体感不好,启停频繁导致室内温度偏高。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室外在27、8度到30度。可以把设定温度调低或者开成除湿模式。改动感温头位置,到高温时可能会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