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富马ZX7-250SV 焊机

楼主(2024-09-22):
去朋友那玩,看废料堆扔一焊机,朋友说已经坏了,
修过一次没用多久,打算卖破烂。要是我会捣鼓就拿走,
说当年也是大几百买的。

单板焊机,这应该是早期逆变直流的的过渡产品

能电电源灯亮,也没糊味,估计问题不大,问题应该出在输出上

看输出部分,总感觉这部分怪怪的。
经检查发现,直流输出部分的快恢整流管击穿了。

应该是上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师傅没有合适的管子
用了两只30A的HFA30P60C并联代替60A的STTH60W03CW,
其中一只并联后输出端天才般的焊接在了散热片上,
而铝制散热片光滑导致接触不良,最终导致STTH60W03CW负担过重击穿。

毛病找到了,直接淘宝买来同型号STTH60W03CW换上,开机试焊,一切正常。
花费9.88元,用了两个,还剩一个备用

网友A:
管子能买到真货,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子能买到真货,不错

真不真货无所谓   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真货无所谓   能正常用就行

假货用不长久

网友C:
好简易啊,里面没有配重物,感觉是轻飘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简易啊,里面没有配重物,感觉是轻飘飘的。

确实没配重,水泥瓷砖都没有

楼主:
也不知道真假,暂时能用,一年也用不了一次,大部分时间放家里就是个摆设。已经放出风去了,邻居家谁家要焊东西尽管来拿,坏了没事,咱再修,焊枪焊线焊帽焊条都备好了,就差焊东西了

网友:
直流焊机算是大号可调流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真假,暂时能用,一年也用不了一次,大部分时间放家里就是个摆设。已经放出风去了,邻居家谁家要 ...

有这么大方的好邻居,大伙都烧了高香了,我代表先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真假,暂时能用,一年也用不了一次,大部分时间放家里就是个摆设。已经放出风去了,邻居家谁家要 ...

将面盆用磨机一分为二,再焊接好它。

网友:
这么找到了原因

网友:
单板机,不耐操,容易嗝屁了

网友E:
有浙江的朋友说说这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大方的好邻居,大伙都烧了高香了,我代表先谢谢你了!

放着也是老化,不如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面盆用磨机一分为二,再焊接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浙江的朋友说说这是真的吗?

靠,练手的直接大脑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练手的直接大脑死机

如果是真的,咱动手能力肯定没得说,扫码模块直接给它卸掉

网友:
看着不怎么样,可能还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