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成充电器改DC移动电源?

楼主(2024-09-22):
以前买过几件锂电电动工具 每件都有配充电器,只有一个充电器 不是插头线连接电池的

这种带卡槽直接插电池的,壳子还挺大

工具电池本就是不错的充电宝,不好好利用下就可惜了 于是这个比较独特的充电器就被茶盯上了

拆开发现  内部甚是简洁,电路板的固定 设计非常人性化 方便快速拆卸

内部果然有一半空间是闲置的,四周大量散热栅栏的设计  散热是很好  但有点不方便切割改造外壳

试了下  放进一个8A的DC-DC模块 完全没问题

那模块怎么固定呢?
打算做一片底板,然后把模块固定在底板上

板子的固定 就学习学习厂家的设计吧
马上从材料堆里选了一块2毫米厚的环氧绝缘板  强度足够

开始打算用切割PCB的小台锯来裁,想着都是直边就简单用手工锯吧
于是锯神附体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再开出几个固定孔  关键是孔位要开得准

外壳上准备安置一个拨动开关,用于选择电池连接到内部充电器还是输出DC

当然外壳上也还要安置一对DC电源端子

网友:
真是个好主意

网友A:
没想到充电器里面空间这么大,增加了一个功能2合1

网友B:
充电器电流太小了,当电源不合适。

网友C:
充电器原板子太差   没必要留里面了

网友:
真正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D:
可以加个小风扇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把充电的AC/DC用作供电,而是把电池作为供电电源,通过DC/DC外接使用。就是个移动电源。

楼主:
干点粗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充电器里面空间这么大,增加了一个功能2合1

是的  咱挑简单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电流太小了,当电源不合适。

只是借个壳而已   一切靠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原板子太差   没必要留里面了

充电器原板子够好够用   我干嘛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小风扇

不好塞呀    还想加个数显表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把充电的AC/DC用作供电,而是把电池作为供电电源,通过DC/DC外接使用。就是个移动电源。 ...

对的  就只是借个壳而已

网友F:
电动工具的电池一般不都是圆形DC55*21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工具的电池一般不都是圆形DC55*21接口吗

对的,大多数是那样

但象这个就是例外,充电可以电池直接插上去

网友:
这是合租啊

网友:
有些电池没有保护板,小心过放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