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天然气灶左边不好打火,拆开折腾。

楼主(2024-09-22):
苏泊尔的JZT-QS505。

现象是这样的:

右边正常,左边经常气喷了好几秒才点着,或者来回点好几次才点着火,感觉很不安全。

同时试了一下,左边旋钮先不转,只是下压时,点火针那儿也有火星,只要一转,大概率就没有火星出现。想着是不是点火开关有什么问题呢?

试着拆一下,没成想上面不锈钢面板可以取下来。

这就好办了,拆出来行程开关是这样的。

想着右边的没问题,但平时右边的灶台边上放满了油盐酱醋,所以右边炉头用得比较少,干脆跟左边调换一下吧。

于是乎,拆螺丝,换接线一番操作不细表。整好一操作,左边炉头轻松点着了。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正确,我又点了一下右边炉头,噫?右边也顺当点火。

我懵在原地,我今儿修了吗?

除去2小时人工,0成本修复天然气灶点火故障!

网友:
如此好的运气开个专修店吧

网友A:
过几天,左边的又会不正常,我看你能去换什么?

网友:
说不定拨一下开关上那个弹片就搞定

网友:
2小时人工=200元...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B:
有问题的轻触开关里的簧片氧化(腐蚀)了。一就是 打磨一下继续用。也可以将簧片 反过来,纠正一下,效果更好。当然要细心调试,要做到按下开关才点火。
        请参考我的帖子“再修燃气灶点火轻触开关KW11-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182-1-1.html

网友:
应该是开关接触不良,灌点酒精什么的,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的轻触开关里的簧片氧化(腐蚀)了。一就是 打磨一下继续用。也可以将簧片 反过来,纠正一下,效果更 ...

受教了。

原来是左边用得多,现在把右边的换过来,先用一段时间。

网友:
家里用的也是苏泊尔.目前还算稳定,看这个就很简单啊燃气灶就是暴利

网友:
家里有个打火不是很灵,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试一试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太聪明了

网友:
只要点火线圈不坏就行。

网友:
左右换一换就好了,下次再打不着又换回去,估计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几天,左边的又会不正常,我看你能去换什么?

猴哥说笑,咱又不是修理店总有备件,先是想着调换一下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哪成想一换两边都好用了。

就好比相声里说的,我倒啊倒啊,又倒出来一头驴,这不是意外了嘛?!

网友:
换个脉冲点火器就好了。

网友:
点火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启动的吧

网友:
点火开关归零位置错位

网友:
原来是这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