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笔记本电脑装什么系统流畅些

楼主(2024-09-22):
这个电脑唯一作用就是来给孩子打印作业,要安装微信和WPS软件,其他不需要,台式机占地方已经拆了,我也不想在去买个笔记本,现在用Win10很卡,硬盘是480g固态想流畅点,孩子看微信和娱乐有iPad

网友:
加一倍内存,win7精简版

网友:
精简版win7 x64

网友:
这鸡鸡当然是瘟7 32位。。。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用WINDOWS XP应该不错。

网友:
8g内存+win7就好了

网友A:
CPU  1M缓存
太差了

W10 是2015第一版最快,4G内存可以流畅,但你这CPU?
W7 比W10快,可这CPU还是会卡

如笔记本U座是可拆的
建议TB买个二手U,价格很便宜的
升级了U
W7  W10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1M缓存
太差了

很遗憾,CPU是焊在主板上的,那么装什么系统比较好呢

网友:
只有加内存,4G不行就8G

网友:
win8.1嵌入式工业版

网友B:
可以试下WIN8.1系统,对低性能CPU有优化,你这笔记本就是上网本吧,自带的系统就是WIN8

网友:
win7j精简版吧,要升级内存就要装64位!主要CPU是硬伤,拼多多买根内存试一下,如速度不满意退货内存,卖掉笔记本重新淘一个二手本子!

网友:
CPU太弱。装个win7,64bit。

网友:
手机版的wps也可以打印啊,手机要连接打印机。

网友:
w我用WIN8.1系统比win7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CPU是焊在主板上的,那么装什么系统比较好呢

W7是最好的选择
XP更流畅,但不少应用和网页?
如果原带是W8.1的?
那原带的是最好的选择。

如要W10
2015版标准版,
其它精简版?我试过都不如2015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下WIN8.1系统,对低性能CPU有优化,你这笔记本就是上网本吧,自带的系统就是WIN8 ...

我装过一次8.1
没仔细对比过

现在我再装8.1与W7对比看看

网友:
N系列还想win10流畅,不现实的,装个精简版w7,当然,精简版w10也可以试试,个人觉得w7合适

网友:
300块淘个二手笔记本,此价格2代到4代CPU的本子都能淘到,看运气了,装win10没问题的,我也是主要用来打印,还能用Office

网友:
加点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