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充电宝给摄像头长期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24-09-22):
各位试过用充电宝给摄像头供电么?

好多摄像头是5v供电,充电宝的输出正好是5v,
所以是否可以用充电宝给这些摄像头直接供电?

如果充电宝一直插着电,是否可以长期给摄像头供电
有人试过这么干么

网友A:
可以啊,

但只是你的充电宝能坚持几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但只是你的充电宝能坚持几多分钟?

能坚持7、8个小时
充电宝插电,同时给摄像头供电,是不是可以做到7x24稳定运行?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坚持7、8个小时
充电宝插电,同时给摄像头供电,是不是可以做到7x24稳定运行?
...

我想像你最多只能坚持1分钟,

就泻。
但你能有7、8小时,真棒、、、、鸟。

网友B:
你是想把充电宝当UPS用来吧。。。。好像锂电池当UPS不是一个好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把充电宝当UPS用来吧。。。。好像锂电池当UPS不是一个好选择吧。。。。 ...

用什么电池当ups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像你最多只能坚持1分钟,

你能坚持几分钟不泄???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但只是你的充电宝能坚持几多分钟?

充电宝一直插着电呐。

网友:
看来这里没人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一直插着电呐。

有些充电宝不支持同时充放电

网友D:
充电宝一直插电使用,充电宝应该坏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一直插电使用,充电宝应该坏的很快

不至于吧

网友:
充电宝一直插着电,锂电池会很快鼓包的,

网友:
不建议用充电宝给摄像头长期供电;是否可考虑用5V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直接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再加个太阳能充电板

网友:
大多数充电宝,你插上电,就停止升压输出了

网友:
充电宝不行,电流太小会停止供电,可以先试试单节电池能不能工作,不行的话就自己改装个升压模块,或者二节电池串联供电

网友:
都要一直给充电宝充电了,还是想法搞个升压模块来用吧,电池长期充电风险太高,特别是锂电。

网友:
有专门的摄像头用的mini UPS卖,很便宜,不过要买可换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