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持风扇电机坏了,电池用来做放大镜电池.....

楼主(2024-09-22):
职工工会送的风扇送的风扇 用2个月  电机坏了,正好有个放大镜没电池了,二合一改装一个实用的充电放大镜,

网友:
这控制器看上去不错呢.

网友:
还可以这么改装。

网友:
风扇看起来不错,除了不是无刷电机

网友:
电风扇的电机电压不高,需要替换成与新换的锂电池电压相同的

网友A:
应该再弄一圈LED灯

网友:
这电机拆开清理一下电刷又可以用的

网友:
废物再利用

网友B:
顺便买颗高眼点显微镜目镜,替代色散明显树脂透镜。楼主可以买碳刷电机,替代充电风扇超薄电刷。或者买三洋4056风扇,留1颗进气风扇备用,另1颗出气风扇剪掉外框叶片,钻头削掉定子铆接孔,翻转定子调霍尔位置,改成顺时针转向,固定楼主出风叶片。

网友:
这风扇,没什么用吧?

网友:
这个放大镜照明续航能力强了

网友:
电机碳刷 肯定磨光了 ,我当初还换了铜片,有哒哒声,听着不舒服。只好新买了一个电机。差点4元一个。

网友:
放大镜嫁接,实用性+1,美观性-1

网友:
还得是无刷电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买颗高眼点显微镜目镜,替代色散明显树脂透镜。楼主可以买碳刷电机,替代充电风扇超薄电刷。或者买三洋 ...

专业啊,好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弄一圈LED灯

看看电子元件  一颗灯够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