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哈飞赛马维修发动机

楼主(2024-09-22):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前言这台哈飞赛马1.3手动挡,02年12月出厂,是我第一辆汽车,伴随我创业一直到现在,也是名下唯一一辆汽车,现在累计里程已经47.5万公里了。

2010年想过换普锐斯,2014年差点买了比亚迪秦,但最终都没有下手。经历了20年风雨的赛马,让我从一个小白逐渐成长为半个修车佬。当然了,这是所有赛马车主的宿命[大笑]。
赛马到2012年5月开始发现烧机油的现象,大约每1000km损耗100ml机油,还不至于排气管冒蓝烟。拆开发动机气门室盖,排除了气门顶杆油封漏油等其他原因。
我曾经打车听广州的士佬吹牛,说大众的士如何皮实,30万公里不用大修发动机。
于是立下宏愿,我也30万公里不大修。

维修发动机
可是2012年9月到了27.8万公里,年检尾气排放实在不行,只能拆发动机了。感觉败给了的士佬。当时我还是个小白,道听途说,拆发动机是个九死一生的事情,搞不好发动机就废了。于是我周末跑到快捷汽配,一加1加的观察别人怎么修发动机。发现车主不在的,修的都很潦草。站了两天,唯一例外的是有一家的师傅,自个儿在认认真真地用铜丝刷子给配件每一个缝隙都刷得干干净净。

于是我就把车交给了这家店,指定要这个师傅来修。我也全程跟着,从此走上了修车佬的道路。拆散上盖,情况还不错。

拆下来的凸轮轴、凸轮摇臂和曲轴,曲轴上沉积的积碳有些多。原因是当我还是一名小白的时候,不慎上当,用过2瓶假冒的黄壳机油,正常的机油能很好的容纳积碳,旧机油放出来是漆黑的。假机油用了5000公里放出来还是澄黄透亮,积碳都留在发动机内部的机件表面了。发现后用白壳清洗油洗了一遍。

拆开缸盖后,活塞顶部的积碳还是挺厚的。

活塞虽然积碳很厚,但气缸壁没有丝毫拉伤,光亮如鉴。到了这一步,才能确定是中修还是大修。大家看看活塞向上运动到顶点的时候离气缸上边缘还有几毫米,这里有一圈积碳。把积碳洗干净后用手摸摸这里有没有台阶,有台阶说明气缸壁已经磨损了,后果是缸径扩大导致新换上去的活塞环接缝变大,泄露增加,缸压下降,发动机效率下降,油耗上升。如果摸不到台阶或者台阶很不明显,可以考虑中修,如果台阶都挂手了,就肯定要大修了。通常负责任的师傅都会给出中肯的建议。
我的赛马没有摸到台阶,师傅建议中修发动机。我大喜,扳回一城,还有机会30万公里无大修。
项目就是更换活塞环、气门油封、曲轴小头油封、机油泵油封、大修包内其他密封件、半轴油封,更换黄壳HX5机油、机滤、齿轮油。换了嘉实多的乙二醇冷却液,后来用博世,比较实惠。

气门也有积碳,拆开气门,密封性还是非常好。大部分的维修店都会让你换气门,原因很简单:旧气门要花力气洗。你坚持一下,只要气门不是真有问题,维修店都会帮你洗的。中修大修发动机必定要磨气门的,这个乖乖听话磨就是。

活塞积碳也不少。第一第二道活塞环情况还很好;第三第四活塞环被积碳和油泥糊住了,已经与汽缸壁失去了弹性接触,机油无法从汽缸壁刮下,通过中间的油环回流,烧机油的原因就在此。

拆卸完毕,师傅非常仔细的清洗大块的油泥,然后浸入超声波清洗机洗了半小时,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光一个活塞就要清理10分钟,把活塞环槽都洗的一尘不染。大家可以看到活塞上面的471Q字样,原来我的发动机活塞是东安的,不是三菱的。气缸壁状态非常好,行驶了近28万公里,在活塞环的上下死点用手完全摸不到任何的台阶。可见国产发动机的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更换漏齿轮油的半轴油封

旧的节温器,可以看到支架有点偏心导致刮到紫铜阀芯。后来更换的新节温器是黄铜阀芯的,性能比不上旧的,水温经常到100℃。迟点换回来。

修后磨合
我全程参与,报废一套衣服。维修店地方小,装上后花了半小时调整气门顶杆间隙,然后一次点火成功。进行空中磨合3小时,然后500公里内不超1500转,2000公里内不超2000转。

中修前后测量了发动机噪音如下(均是跑了几十公里后的热车状态,做隔音前的数值)中修前怠速,热车。

中修后怠速(磨合500公里,热车)

中修后怠速(磨合1500公里,热车)

中修前驾驶室内2500转

中修后驾驶室内2500转

2012年9月中修后怠速磨合3小时,然后在不高于50公里时速跑了59公里后开始测试,比中修前50公里时速平均油耗高约10%了。

怠速油耗
中修前怠速油耗是0.68L/小时,中修完后怠速磨合3小时,,怠速在750~780跳动,磨合过程中怠速油耗如下。

走了200公里后降低了,怠速在750~780跳动。

走了350公里后恢复到中修前,怠速跳动也减少了,基本稳定在750。

费用(2012年)
人工600,中修配件网购390元左右,加上后避震机油冷却液等一共约2000元。
手动挡1.3大修
我中修后很多马友到同一家维修店修车,下面是其他赛马大修时的照片。
这台是1.3的手动挡大修发动机。大修比中修多了几个步骤:搪缸扩大原来的缸径、压新缸套、切削新缸套恢复原设计的缸径;更换曲轴的轴瓦、更换活塞连杆轴瓦。下图是拆下来的中缸。
手动变速箱和离合器总成 。
上机床搪缸前,进刀前对中心 。
进刀搪缸,然后压入铸铁缸套。
搪缸套(压缸套的忘了拍了) 。
加工完的中缸
我以前不懂,一直使用十几块钱一罐的水箱宝,中缸的循环水往空调水箱的出水管,已经锈穿了,花几十块换了条,这个管子一旦穿了,就不得不拆缸盖维修。应该使用乙二醇的专业冷却液,差不多100元4升。
洗干净的曲轴

自动挡赛马大修
这台是自动挡赛马,特点是费油,令人发指的费油。自动挡赛马发动机都是是1.6排量的。

爱信的4前速自动变速箱。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6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其实说白了,汽车养护从新车开始,使用同一品牌机油,即使跑到报废打开气门室盖也会发现没有黑乎乎的油泥,如果多种品牌换或者偶尔换到假机油就会发生打开加油盖黑乎乎一片的情况,更不用说打开气门室盖了

网友:
看来假机油害人不浅啊,一定得用正规的机油

网友A:
现在的发动机,基本上只要超过10万公里,活塞环都或多或少有些积碳,然后开始烧机油,那些高转速的发动机更甚。
平时常备一些类似G17(大众)的汽油添加剂,每10000公里用3-5支,能很好的清理缸内积碳。一般能延寿到20万公里以上。具体用法是每箱油用50ml,如果油箱容积大,就最多加到50升。
到了20万公里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车辆,气门油封都要更换了,那玩意橡胶的,一定变硬失去弹性了,会烧机油。
诸如水管、油管这类橡胶类的管子,大概10年左右的寿命,也需要逐步更换,首先换的一般是水管,高温高压最容易坏。
长期城市内短途、低速行驶的车,发动机积碳会更严重,这时候不要以公里数去保养,而是按照年为单位去做保养,基本上出保就要开始检测积碳了。

维修车辆的时候,如果有更换密封件的机会,比如O型圈之类的,尽量更换为氟橡胶材质,比原厂耐用且更耐高温。同理,水管类的,可以更换为硅橡胶带纤维增强的,也比原厂耐用。高压的压缩机管,一定要买原厂或更高耐压的工业管(可定制),副厂的很多质量不行。

还有,不要贪便宜,原厂0W20的机油,就不要换成0W30,尽量用全合成的,特别是带涡轮增压的发动机,0w30的粘度是极限,不能降档次,否则涡轮会容易被积碳烧死。网上那些说烧机油就增加粘度的,只能针对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涡轮是高转速高温环境工作,机油粘度高了,润滑会不好,更容易坏。一旦烧机油,就先去换气门油封,这个最容易坏,后面才是活塞环。

网友:
这机头和我老爹那个铃木奥拓一样,已经报废近十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发动机,基本上只要超过10万公里,活塞环都或多或少有些积碳,然后开始烧机油,那些高转速的发动机更 ...

涡轮机温度太高了。

网友B:
车还是靠养啊,我的帕萨特老领驭到今年已经18年了,从新车开始一直金美孚伺候,上次换张紧器垫子的时候拆缸盖,看见里面还是亮闪闪的,修车的都惊讶,这么老的车了,发动机里面还干干净净的。不过毕竟现在车也上年纪了,水管和密封圈、油封这些也不行了,已经搞到了三阶套件,准备国庆的时候把发动机动力封印解开,再把水管、油管还有油封、密封圈这些全部给换了,再战十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还是靠养啊,我的帕萨特老领驭到今年已经18年了,从新车开始一直金美孚伺候,上次换张紧器垫子的时候拆缸 ...

小森快15年了,我一直用嘉士多极护(5W30),在这方面我可没想省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还是靠养啊,我的帕萨特老领驭到今年已经18年了,从新车开始一直金美孚伺候,上次换张紧器垫子的时候拆缸 ...

这是一部好车,动力改造潜力大,改装配件也好弄,但需要精心伺候,发动机的管路一定得换了,特别是水管,原厂的寿命也就15年左右,涡轮增压可以换大一号的,上三阶的话,轮胎也要换宽胎,要不然抓地力不够。水泵也要换,这个寿命更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部好车,动力改造潜力大,改装配件也好弄,但需要精心伺候,发动机的管路一定得换了,特别是水管, ...

涡轮已经准备好原厂K04,管道也定制了加强版的硅胶管,前刹已改原厂312刹车,后刹的转码也在快递的路上了,三元催化也准备了老卡宴的大三元。水泵这个包含在正时三件套里面,年初大保养的时候已经全部换了全新原厂的了,旧水泵用了18年,拆下来看着也没啥问题,估计和我一直用正规厂家的防冻液有关系。这么多年,唯一出过的问题就是冷车打火咔咔响,换了对进口的凸轮轴就好了,这车废气凸轮轴的齿轮必须换改进版或者老B5的进口轴,否则在10-15W公里基本上都会严重磨损,轻则跳正时,严重就顶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森快15年了,我一直用嘉士多极护(5W30),在这方面我可没想省钱

油车想在机油上省的钱,还不够拆一次发动机的钱。千万别在机油上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涡轮已经准备好原厂K04,管道也定制了加强版的硅胶管,前刹已改原厂312刹车,后刹的转码也在快递的路上了 ...

改刹车盘大小不如改轮胎宽度,原车的刹车其实是够力的,毕竟重量还没过1.8吨,那套刹车盘2吨的车都一样用。
我原车就是老B5,开了22年。确实从没有冷车大火的问题,倒是那个缸内调整正时的那个涨紧器老坏,一坏就有很脆的敲击声,也是最后换了个拆车的。
对了,还有原车的点火线圈也爱出毛病,我遇到过高于130时速才出现跳火的,着实难查,还好有5053。

这个车改好了,很牛,我记得13年左右,广州就有人改了一辆零百加速6s以内的。这个车的操控也非常舒服,绝对是中级车这个价位的天花板级别。

网友:
楼主爱好研究挺好的,谢谢分享。现在大部分家用车应该开不到27w公里就换车了.

网友:
这种铃木465发东机 50万公里都没事的 就是结构简单 皮实耐用

网友:
这是三菱的发动机

网友D:
你这个发动机是在车上修的,还是拆下来修的?

网友:
东安的4G13,在当年也是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刹车盘大小不如改轮胎宽度,原车的刹车其实是够力的,毕竟重量还没过1.8吨,那套刹车盘2吨的车都一样用 ...

反正原厂刹车就有更好的,现在也不贵,一起改了。原车那个黑色的点火线圈确实不耐用,后面我全部换的红头点火线圈就没再出过问题。

网友:
1W公里烧1L机油,应该算正常吧
一个保养周期(1W)都不用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发动机是在车上修的,还是拆下来修的?

车上,没抬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