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三星2413lW 灯管改led灯条,调亮度线怎么接?

楼主(2024-09-22):
之前在论坛发过帖子,由于23.6寸(533mm)的灯管太贵,决定改led灯条,买的是铝基板的,在接线时遇到困惑,特请教有经验的坛友

我把线两端的标识放在一起便于看,信号板是左边的,电源+高压板是右边的,BL-ADJ按说是亮度调节,但这个机子是VGA+DVI接口的,在去掉灯管情况下,测BL-ADJ-PWM不管开关机都是总是4.88v,BL-ADJ-ANALog都是0v,到底接哪个?

补充内容 (2024-9-29 10:04):
经过操作确认是接在第1脚,第7脚是空位

网友:
一般情况下,亮度调节也可以不接,有的显示器也可以正常工作,不过如果是我的话,自己用最好是用CCFL灯管,虽然贵一点,但是寿命比灯条长,而且光线柔和。

网友:
LED太刺眼了

网友:
问下卖灯条的

网友:
液晶屏还以为什么呢

网友A:
先把买来的板子亮度接到5V全亮,然后开机,通过菜单调节亮度观察。。。。
现在灯管的液晶很古老了。。。
二手显示器很便宜的,最近补贴也有活动,卖给电脑店人家会去做扶贫电视机的。。。

网友:
我改的是直接留空对地

网友:
LED灯调亮度,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买来的板子亮度接到5V全亮,然后开机,通过菜单调节亮度观察。。。。
现在灯管的液晶很古老了。。。
二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修好后做监控用

网友:
原机驱动电路可能因为不接灯管保护,背光调节脚电压不能受控制,可以将led的驱动电流调到一个合适的固定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