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0 块的共田无刷小风扇 F95D,拨一下扇叶才转!

楼主(2024-09-22):
70 块的共田无刷小风扇 F95D,拨一下扇叶才转!这是无刷的,怎么像老式落地扇一样?

楼主:
主板肯定好的,霍尔肯定好的,要不也不会转,啥原因?

楼主:
共田太贵了,质量也差,这个价都够买个落地扇了

楼主:
无刷小风扇拨一下扇叶才转,能修好吗

网友:
电机挺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肯定好的,霍尔肯定好的,要不也不会转,啥原因?

你这种故障跟我以前拆开的一样的现象,也没有修好!你说的也对,都是好的,可能是霍尔元件位置偏移所至……

网友:
换霍尔试试

网友:
之前尚朋堂的小风扇就调了好久才调出正常效果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故障跟我以前拆开的一样的现象,也没有修好!你说的也对,都是好的,可能是霍尔元件位置偏移所至… ...

你说得对,这张图可以明显看出霍尔位置偏移了,正常位置应该在两极中间的位置,只要旋转一下定子就好了。我估计是定子有点松动所致,最好把板子和定子取出来对好位置,然后再装回去,甚至可以打胶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这张图可以明显看出霍尔位置偏移了,正常位置应该在两极中间的位置,只要旋转一下定子就好了。 ...

我试着掰了霍尔几次,还这样,直接 90 度折弯,结果风扇转的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故障跟我以前拆开的一样的现象,也没有修好!你说的也对,都是好的,可能是霍尔元件位置偏移所至… ...

我调了霍尔几次,还这样,甚至 90 度折弯,结果风扇转的方向,顺时针变成逆时针

网友:
是不是错位了,可以调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故障跟我以前拆开的一样的现象,也没有修好!你说的也对,都是好的,可能是霍尔元件位置偏移所至… ...

他们出厂时,没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对,这张图可以明显看出霍尔位置偏移了,正常位置应该在两极中间的位置,只要旋转一下定子就好了。 ...

这个轴套和定子都是机器压进去,我废了老大劲纹丝不动,不可能松

网友:
这性价比不高

网友:
风扇叶片不管停到哪个位置,都转不起来的话,可能就是霍尔原件有问题,换一个试试,如果仅仅在某个角度转不起来的话,也许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出厂时,没测试的吗?

仅仅在某个角度转不起来,随机可能没检测出来。

网友:
这小风扇这么贵,还是手动款的(拔一下款)

网友:
看来做工还有待提高啊。会抖不?

网友:
我几个无刷的风扇,霍尔都在中间的位置。
我猜,风扇定子线圈发热,导致定子位移,热胀冷缩,热的时候动一点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