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京埔10W声光控LED灯泡附改造失败

楼主(2024-09-22):
物业电工师傅给的,这么个内部集成了声光控功能的灯泡,专门用于楼道里面,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决定拆开看看。

盖子非常好拆,轻轻一拧就打开了

28颗LED串联组成的灯板

标称10W,折合每个LED 0.34W左右,用的是铝基板加强散热

控制电路

焊开供电线,取出灯板和控制电路

看看控制电路是怎么个构造,没想到非常简单,但是不缺肉
保险电阻、桥式整流、滤波电容都有,简单的是一个SOP-7的集成电路就集成了DC-DC变换,声控,光控,延时等功能

型号是LIS9452U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种功能一样不缺,外围元件还很少,真是为了降低成本下足了功夫啊

在拆解过程中发现在实际电路中,限流电阻阻值为3.3Ω
根据LIS9452数据手册中公式计算得知这个电路里LED的工作电流大约100mA
一共28颗LED,白光LED工作时压降大约3.2V左右,可以得知这28颗LED恒流100mA时的功率大约为:P=0.1A*3.2V*28=8.96W
当然,这是理论计算值,不过和标称的10W也差不多了,应该不算虚标。

想尝试把它改造成长亮的,于是研究一下DataSheet:
真对声光控制是这样描述的,但是!!!
DataSheet里面的错误要予以差评,正确的应该是PH脚高电平,声控有效;低电平,芯片锁定。
于是去掉光敏电阻先变成纯声控模式,芯片内部有上拉电路,可以让PH脚保持高电平。

但是话筒怎么处理呢,看看话筒也是对地接的,试试用一个1N4148代替话筒,
把声控脚拉低,模拟一直有声音输入。

装回去测试,发现根本不行,这个电路必须靠脉冲触发才行;
也就是说无论声控还是光控,必须有个触发脉冲才能启动延时电路亮灯;
仔细研读DataSheet得到结论也是只能工作在触发-延时-灭灯这个模式;
况且想想那么个小铝板,10W功率长时间亮灯也受不了。

无奈,改回声控吧,光控就不要了,反正楼道昏暗;
只要声控不要光控就是留着话筒,不装光敏电阻,真是傻瓜化的电路。

组装回去,带有声控延时功能的灯泡家里肯定用不上,
楼道里原来是个3W灯泡,光线昏暗如萤,正好用它替代,
实际使用下来,这个灯还是不错的,亮度满意,声控灵敏。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这种灯好像两个条件都要满足才可以亮,不要光控是对的,反正走共公电路……

网友:
还是要加强散热

网友:
只要声控有效,光控可有可无

网友A:
不要MIC,光敏电阻用黑胶布遮起来能常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MIC,光敏电阻用黑胶布遮起来能常亮吗?

不行,无论如何绕不开那个延时触发器,应该是里面有个单稳态触发器,只能触发点亮,不能长亮。

网友:
楼主研究的透彻~~

网友:
楼道昏暗,不要光控也行,否则在明亮的环境下白天也会点亮的。

网友:
我们楼道都是集成在灯座上用的还不是市电,市电容易被人偷用

网友:
要改常亮就直接换个恒流板不就得啦

网友B:
半夜叫它开关不恐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夜叫它开关不恐怖吗

更恐怖的是,叫它,它不应;不叫它,它自己亮或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恐怖的是,叫它,它不应;不叫它,它自己动

这个问题是恐怖

网友:
要加强散热

网友:
谢谢分享,你分满了,打不上了

网友:
不错

声光控延时驱动,一颗芯片搞定

网友:
专用芯片不好改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厂家也不希望这个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