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触屏音箱lx04扩容2G内存

楼主(2024-09-22):
手里之前有个小爱,然后一直想着能不能扩容内存,对,你没看错,不是rom,是ram,自带的是1g的,2颗512m,买了2颗1g的,打算换上,开干

第一步拆下屏蔽罩

原有的内存加焊油,吹下来

托平焊盘

新买的镁光颗粒的单颗1g ddr3  16位

放到焊盘上,焊接好。

测量下是否短路。无短路,上电。

内存1.3伏出来了。

电流上去了。

开机。

用中温锡,将屏蔽罩中和下锡。

焊回屏蔽罩

感觉大家的观看。

不过后来测试还是翻车了,虽然可以开机,但是识别的还是1g,估计要改识别电阻或者boot中改什么, 但是boot1 boot2中 查memory也没见定义
等待大佬去开发了。

网友:
这个要重新刷机吧

网友:
有没有变快??

网友:
这活儿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大胆尝试是值得的,出现问题可以与厂家联系咨询。

网友:
可惜了,白焊了

网友A:
不能识别超过1G的

网友B:
一番操作猛如虎,一看容量还是四个250.

网友C:
改的是内存,还是存储啊,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是内存,还是存储啊,没看明白

内存,存储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识别超过1G的

cpu是支持2g内存的,可能要改识别电阻或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番操作猛如虎,一看容量还是四个250.

白干了,重在研究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的是内存,还是存储啊,没看明白

他改的运行内存,不是字库(存储硬盘)

网友:
就像老款的苹果笔记本改内存也是需要调识别电阻的。

网友D:
刷个机试试,不要用官方固件

网友:
内存 总线有多少根数据线?

网友:
可能需要改 u-boot 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个机试试,不要用官方固件

我刷的有官改固件sp6,固件还是基于官方的,可能要刷那种原生安卓的看看。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