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台UV段合路器的调整 该如何优化

楼主(2024-09-22):
这几天试着做了个合路器, UV业余段(145/435M)的,按照网上找的资料, 做出来的效果并不好, 特别是V段效果差, 隔离度经过调整,能去到-45DB左右(此时V段自身衰减达到-10DB了),但还不够高好;如果保证V自身的衰减不太大,在-5db左右时,与U段的隔离度就只有-40db左右了。 请问有没有朋友调试过此类电路, 该如何优化一下, 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楼主厉害了,应该是天分测试仪吧

网友A:
没做过,你可以上hamcq上去问问,那里可能有人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你可以上hamcq上去问问,那里可能有人懂

谢谢。 hellocq.com 或者 .net 现在人气弱得可怜, 都没人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hellocq.com 或者 .net 现在人气弱得可怜, 都没人上去了。

你看清楚是hamcq,一个新的网站

网友B:
这3个线圈可不能这样平行放置,要互相垂直。

而且,把屏蔽壳加完整再测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3个线圈可不能这样平行放置,要互相垂直。

而且,把屏蔽壳加完整再测看看如何。

多谢大神指导,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清楚是hamcq,一个新的网站

抱歉是我大意了, 是新的网站, 谢谢。

网友:
高频PCB比较麻烦

网友C:
隔离度不够可以加滤波器,U和V分别加带通滤波器来抑制带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度不够可以加滤波器,U和V分别加带通滤波器来抑制带外信号

目前首先想搞定这种合路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