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n16改自动温控散热

楼主(2024-09-22):
老机子,现已当无线交换机使用,所在房间顶楼,发热大,心血来潮,diy一下,随温度自动控速,少积灰,少噪音。风扇为美培亚nmb 4010

楼主:
温度感应器用2704硅橡胶贴在散热片缝隙,散热片上面压风扇,12v从dc插座底部焊接取电,用热熔胶贴上保护引脚。

网友:
这玩得高级啊,还得加个模块,不过噪音应该控制得很好

网友A:
你这个温控是不变频模块,还是制冷模块啊

网友:
这个牛了,高手啊。不过这发热真有这么高吗?

网友:
不错不错,还是这种温控的好

网友B:
这扇子不带pwm

网友:
这路由有点大啊

网友C:
搞个12V风扇用5V电源供电就行,不用那么复杂

网友D:
有种热叫,妈妈觉得我很热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温控是不变频模块,还是制冷模块啊

温控调压模块,闲置风扇,现在nmb风扇很多假货了,这个十多年前买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扇子不带pwm

闲置风扇,现在nmb风扇很多假货了,这个十多年前买的风扇,pwm其实通用性不好,调压模块两线风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热叫,妈妈觉得我很热的感觉

led灯换了都,电路板黄了,是它真的很热,这个老路由试验,回头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12V风扇用5V电源供电就行,不用那么复杂

我这根据温度调速,还支持低于30度(可设置)停转

网友:
搞这么先进啊

网友:
需要定期拆开清理灰尘的

网友:
同款模块,前段时间把用了十来年的UPS开了个洞装了这个模块和风扇。这么多年没注意那玩意儿外壳都热变形了。

网友:
我是加了散热片,没有主动散热

网友:
这机器有10几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