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流控交流固态继电器拆解:FOETR SSR-10AA

楼主(2024-09-22):
估计是散热板和电路板固定好,灌黑胶,没干呢就把塑料盒边缘涂了半透明的704胶,扣上就直接装箱了,所以黑胶会淌到塑料壳上一点。
电路是阻容降压,全桥整流,驱动光耦可控硅3063,后面再驱动bta16,初级次级最接近位置距离0.8mm,隔离距离太小,那个地方也没封胶,爬电安全性不足。不过这种交流控交流通常接到同一供电网络里,隔离不隔离无所谓了。

网友:
就是个可控硅呀

网友:
拆开看了也其实也简单啊

网友:
你以为呢?

网友A:
这个不太适合感性负载,还有功率一大要散热!

网友B:
虚标严重 10A当2A用差不多

网友C:
MOC3063,过零触发光耦。

网友:
看可控硅型号10A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标严重 10A当2A用差不多

bta16是额定16a的管子,正常厂家应该标16a,估计不值得弄那些种类库存,所以把16a的直接贴10a标签了。不排除该厂家16a的也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C3063,过零触发光耦。

据说过零触发能避免干扰电网,现在好像都是带过零触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适合感性负载,还有功率一大要散热!

厂家说了,选型时阻性负载乘以2,感性负载乘以6,估计是最大和平均的差别。只要按推荐计算,还是很适合感性负载的。
一个管子当然发热大,你看点焊机,常常并联10个管子以上

网友:
这做工也就一般啊

网友D:
其实里面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里面就这么简单!

极度强悍的接线柱,唬人的,普通五孔86插座那种接线端子足够用。那接线柱是锌合金的,估计成本比铜片还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