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5w408as数字电压表头

楼主(2024-09-22):
STC15w408as数字电压表头

网友A:
这个版的帖子热度太小,基本没有回复量...

网友:
然后直接在帖子里共享点宝贝吧,难道只是为了卖家园?那也要展示呀...

网友:
感觉有几点需要改进:
1、芯片原理图顺时针脚位顺序感觉好奇怪,不知道和封装对应有没有问题。
2、显示SEG似乎没有串电阻,显示变化对芯片电源电压影响比较大,而且,从这颗芯片AD框图看,ADC以VDD为参考电压,电源电压波动会影响ADC结果。

为提高精度,最好使用有ADC参考电压输入脚的芯片,使用外部电压基准提供ADC参考电压,如果有独立模拟AVDD、AVSS脚就更好了,显示SEG串电阻。

网友:
这种电路设计只适合验证STC15W408AS的AD转换器功能还可以,记得它内部是十位的AD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的帖子热度太小,基本没有回复量...

当下,留意到其它行业的bbs活跃度也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的帖子热度太小,基本没有回复量...

有带电流表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下,留意到其它行业的bbs活跃度也低了很多

我也做了一版电压电流表头还在做SMT,成本挺高,单片物料已经超8元了.

网友C:
做成电压表没啥意义,1-2元就能买一个,改成电流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成电压表没啥意义,1-2元就能买一个,改成电流表吧。

这芯片改成电流表线性太差,需要更精密的芯片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改成电流表线性太差,需要更精密的芯片才行

线性度和这颗芯片无关。
电流采样一般使用小电阻采样+运放放大+ADC方式实现,要做电流表,一般要使用集成运放的芯片,否则,就要用外部运放放大,这颗STC单片机没有内部运放,只能使用外部运放放大,线性度和精度主要由采样和放大电路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性度和这颗芯片无关。
电流采样一般使用小电阻采样+运放放大+ADC方式实现,要做电流表,一般要使用集成 ...

精度高的放大器不便宜,用ina226。

网友:
楼主可以用最新版本的APP软件:

网友:
楼主,下次开源的板子,可以试试 STC8H2K08U,含税1元不到,出厂自带USB转双串口程序。
可以省去CH340

需要样片可以加我微信:19952583740,免费+包邮送样片!

网友:
这个电压表我有做过,是在隔壁论坛下载的,实际测试输入分压比大概一比一以内5V输入最大可以显示4.99V,精度还可以,再高就一直显示4.99V,如果调整分压比后输入也可以最大显示到30V,但只会显示一位小数,输入5V以下可以显示2位小数。有没有大佬看看是什么原因?马云家买的可以10V以内自动显示2位小数,超10V后是1位小数,自动变显示精度的。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的帖子热度太小,基本没有回复量...

说明描述太少了,看得不过瘾

网友:
主要这个STC15W408AS太贵了,3块多,要搞的话用STC8H1K08,才0.8块

网友:
请问这电压表测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