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什么办法恢复手机像新买来的一样干净!快捷!

楼主(2024-09-22):
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不能使手机恢复的像新手机一样!谁能把手机恢复的像新买来的一样!干净!快捷!请各位大显神行!

网友:
再买个新的

网友:
刷机刷回到出厂版本就行了

网友:
还是以旧换新吧

网友:
那要看你的手机是否带熔丝机制了,就像三星那样,一ROOT就触发熔断机制,哪怕你想尽办法都根本不可能恢复到出厂那个状态了。就像那层膜破了,你想尽办法修补,但事实上破了就是破了,同理。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觉得多年后,你也会萌生今天的这样想法,那就买手机时多买一台,当生出今天的想法时就拆包用了吧。

网友A:
涉及到线刷初始版本

网友:
为什么系统还原都不能恢复到干净?
还有就算能刷机刷回出厂系统,但是硬件的磨损是不可恢复的,我指的是rom的使用的刷写造成的磨损造成的速度降速,还有手机使用的过程中发热造成的可能零件的虚焊等等

网友:
大锤没有比他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只是操作系统、软件环境恢复了,而你的文档可能回不去,该在的还在。
从硬 件上来看,用过就是用过了,油腻大叔无论如何都回不到当初的小鲜肉了。

网友:
楼主要的大概就是清理缓存,几个大的应用APP的缓存清理掉,基本可以保持干爽的感觉

网友:
重刷系统就好了

网友:
要穿越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没办法,除非买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线刷初始版本

线刷初始版本!感兴趣!!怎样线刷初始版本,有没有一....二...怎么操作?

网友:
初始化不行你还想怎么办

网友:
线刷官方版本。。。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刷官方系统

网友:
现在还能按间量键那种初始化吗

网友:
当初买的时候就买两部, 先用一部, 用过几年再来拆另 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