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火机焊丝靠谱么?大家焊东西会考虑打火机焊丝么?

楼主(2024-09-22):
如果打火机就行,

是不是用不上烙铁
哪些时候大家会考虑使用打火机焊丝呢

网友:
使用场合会受到限制,也要具体看要焊接什么。

网友:
偶而用用不能当真

网友A:
在可以使用打火机的地方使用挺方便,电路板上不好用,搞不好把其它元件烧坏。

网友:
个人感觉不靠谱

网友:
有些场合可能需要用到打火机焊丝。

网友B:
噱头而已,不靠谱

网友:
骗人的,普通63焊锡就能用打火机熔化

网友C:
广告上可以,实际逗你玩

网友:
就是普通的带松香的低温焊丝吧,180度就能熔化,如果需要焊接的材料比较大预热温度不够,可能会焊不上,还有铜丝氧化严重发黑的也是焊不上的

网友:
和普通焊锡丝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可以使用打火机的地方使用挺方便,电路板上不好用,搞不好把其它元件烧坏。 ...

打火机焊丝是不是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告上可以,实际逗你玩

你用过这种打火机焊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噱头而已,不靠谱

具体怎么不靠谱?

网友:
也就应急时试试,容易氧化焊不好。

网友:
见过在led灯上用打火机焊接电线的

网友:
我之前手机看过一个视频这种焊丝评测的,根本就是唬人的

网友:
不可靠,主要是胶。

网友:
低温都能熔化的材料会有较高强度?

网友:
这东西不如焊枪+银焊丝/黄铜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