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神21700电池4000mah存放半年跑电厉害电压差大避坑贴

楼主(2024-09-23):
避坑贴力神21700电池4000mah存放半年跑电厉害电压差大

力神21700电池4000mah存放半年跑电厉害电压差大
力神21700电池4000mah存放半年跑电厉害电压差大
全部拼多多买的,价格不高买了10节,2节组装成充电宝。
剩下全部充满存放在桌子上面,剩下8节一直放着没用,测量电压差和内阻树值差别如此之大,最高3.7v最低1.4v。
远远超过33140磷酸铁锂电池。大家选购电池避坑喽。

网友:
以前组过力神的电池组,4并14串,10多天充一次电,3年了还行,可能是经常用的关系。放半年可能就不行了。
下次组电池打算用京瓷,便宜

网友:
你拼多多买的是正品吗?

网友:
1.45V,自放电确实有点大。

网友A:
那可能确实电池有问题,我那个暴力风扇就是这个电池,放一个多月,一节就饿死了
自己换了一个同款21700,充满电放半个多月,电压就低的启动不了。
以前怀疑是风扇控制器有内耗或者充电板有内耗,现在看来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如果经常使用还可以,发现不了

网友:
自放电太大 非常尴尬啊

网友:
这自放电都赶上铅酸了,这应该算C品吧?

网友:
我也买二三十节,就是吃灰了,怎么没变化呀

网友:
这个价格,你还想干嘛。。。本来就是c品,要么内阻超标要么容量超标要么自放电超标

网友B:
上个月三单挑战刚买了10节,组了个大艺A3电池组,这么不堪心慌慌啊

网友:
这么差的电池,

网友C:
PDD上的力神,至少是经过10轮上筛选后剩下的渣渣;

这种剩渣不好回收,也不好处置,费用极高;只好付费打包转给下家,下面再通过网络渠道分销。

卖你两节就纯赚7元,卖家就出个运费、包装费,后续每节都是赚,利润十分可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D上的力神,至少是经过10轮上筛选后剩下的渣渣;

这种剩渣不好回收,也不好处置,费用极高;只好付费打 ...

内行人士,原来这个门道好深。亿纬锂能eve灰色5000mah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三单挑战刚买了10节,组了个大艺A3电池组,这么不堪心慌慌啊

我也组装了一个电动工具。每次用之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确实电池有问题,我那个暴力风扇就是这个电池,放一个多月,一节就饿死了
自己换了一个同款21700,充 ...

亿纬锂能的5000买过没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亿纬锂能的5000买过没不知道怎么样?

18650也只是用过拆机的,还有咱论坛兑换的,都很好
21700的只用过这一款,也是头一次用
没想到会是电池的问题
还有感觉笔记本拆机的电池都很好,我那个20多年了,电量不多,但是电压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也只是用过拆机的,还有咱论坛兑换的,都很好
21700的只用过这一款,也是头一次用
没想到会是电池的 ...

我买过特斯拉18650,放电很恐怖这么久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行人士,原来这个门道好深。亿纬锂能eve灰色5000mah怎么样

我不内行,而是交足了学费;找不到途径的电池不碰,价格过于便宜的电池不买。

再说,QQ群、微信群里有职业商家,有些时候会讲一些门道。

亿纬、力神的生产线都一样,性能、指标差异不大。

21700动力型电池,能做到4800mah的不多,首推三星50S,缺点是电压低于3.7V后曲线陡降,难以买到好货。其次是三星50E2,缺点都是一样的,与生产工艺有关。
三星21700大容量电池还有个缺陷,有一定机率出现正极漏液,多个型号已经出现了。

作为高倍率、高功率输出的动力源电池,个人还是推荐使用SONY,毕竟别人是发明者、首创者,其中VTC6A非常不错,虽然容量只有4000mah,但自放电、高倍率都非常不错,能以20C倍率将电池从4.2V放到2.7V,很牛。
另外还有一款VX40,内阻低至4mΩ,其他性能与C6A一致;但自放电有点大,基本上3.5V左右就开始出现自放电,电压越低自放电速度越快。

网友D:
很多人买电池,只关心内阻容量,很少关注自放电,而电池组出问题的绝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自放电引起的压差过大,我一开始组电池的时候,也未注意上过当,所以现在我都是全部充到3.7v,放置一个月以上,再测量电压,剔除自放电的电芯,并且采用带静态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买电池,只关心内阻容量,很少关注自放电,而电池组出问题的绝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自放电引起的压差过 ...

“所以现在我都是全部充到3.7v”
这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