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的245烙铁头到了,做一个手柄

楼主(2024-09-22):
第一次用245烙铁,比t12小很多,热地快,因为用的是笔记本电源功率不够,自己做一个手柄先用着。

找了3个口径的铜管套到烙铁头上正好,卡的很紧,没有合适的铁管找了一个硬塑料管,应该耐热。塑料管的内径有点小,只能用薄木片卡住,小缝隙用牙签插紧,

烙铁头不居中,有点偏心。用着不错还顺手,尾部用一个未知的胶套套着挺紧的,完美。

前面正好卡一个磁环,尾部用胶带粘了半个坏的磁环,不用的时候吸到铁架上挺方便的。

先用用看希望烙铁头接触塑料管的地方不要太热,不要变形。

网友:
跟我的做法差不多,铜管没有弹性,会解触不良,最好用铜片做……

网友:
没有和T12对比下吗?

网友:
没有和T12对比下吗

网友:
还不如用夹子夹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省了 买一个也没几个钱

网友:
创意不错,就是紫铜管没弹性,但接触面积够大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烙铁,好用吗?只用过t12,和高频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烙铁,好用吗?只用过t12,和高频烙铁

我是用白菜616控制C245芯,电源用笔记本的,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白菜616控制C245芯,电源用笔记本的,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也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烙铁,好用吗?只用过t12,和高频烙铁

还可以,功率比12大,升温比较快

网友:
耐热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好办。

网友:
实际使用和t12有差别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冠簧做吧?

网友C:
问题,245从哪里买?

网友:
这个洛铁升级了

网友:
功率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245从哪里买?

拼多多 12块多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