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185微动改热插拔

楼主(2024-09-22):
准备工具。维拉816R-螺丝刀,戴维控制板做的焊台。1.5mm钻头,手电钻。

楼主:
坦克螺丝刀,3年前买的,质量真好,一点不锈,硬度也很高。

楼主:
戴维控制板做的T12焊台。

楼主:
鼠标/键盘改热插拔的插座铜柱,代替焊盘固定微动引脚。

楼主:
焊上铜柱。

楼主:
这种中键特别容易坏,中键也改成热插拔,中键的微动坏了就换。

楼主:
装上外壳。

楼主:
再搂一眼我的维拉螺丝刀。真没觉得比国产好用,披头也晃的厉害,间隙很大,而且夹头只有一颗钢珠锁紧。但是手柄的颜值确实高。国产有做的很好的夹头,只是不那么好看而已。

楼主:
奇怪,我将所有图片和文字描述,放到1楼发,提示超字数了,以前都可以一次性发出来,今天怎么操作都不行了。

网友A:
有点意思,想体验各种键轴和微动手感的必备技能啊

网友B:
钻头是多少MM的?1.5的?打孔过程呢?打孔过程原焊盘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焊台一个JBC,一个T12?哪个好用些?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是多少MM的?1.5的?打孔过程呢?打孔过程原焊盘怎么处理的呢

1.5mm钻头,原焊盘有几率会打掉,但是只要有残留,直接在铜柱上焊锡,就能将铜柱和原焊盘的残留,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想体验各种键轴和微动手感的必备技能啊

改完之后,微动的热插拔没有锡焊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台一个JBC,一个T12?哪个好用些?

都挺好用,我现在都只焊过小焊点,没有试过大焊点,T12和JBC245都可以从烙铁架上拿出来就用。我感觉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是多少MM的?1.5的?打孔过程呢?打孔过程原焊盘怎么处理的呢

铜柱直径1.45,用1.5钻头打孔。

网友C:
这样的方式靠谱吗?时间久了会不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方式靠谱吗?时间久了会不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

我感觉微动装的不是很牢固,多插拔几次就不太紧了。但是目前没有接触不良的状况。

网友:
焊之前的铜柱长的啥样,没看到啊
这个鼠标我有多个,也想这么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