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告诉大家一个简单激活18650电池的方法

楼主(2024-09-22):
前一段时间拆了几个不用的笔记本电脑电池。现在的情况真是可怕,笔记本用不了了,电池还能废物利用。但是拆开以后好多是一充就满,一放就成零的一种。废电池模式但是怎么能才能把这种废电池激活呢?那就是用一个变压器电源把电流调到0.5A。去冲他。冲的稍微发热以后拿下来基本上充放电就正常了。原来一点儿容量也没有的电池基本上能修复出来一二百个毫安时的电量,并且是动力的。这样也可以放在别的小电器上,用的不亦乐乎了。

网友:
用12V的电源,脉动式充电,电池微微发热就停,能修复一些电池容量,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没用的。

网友A:
没必要。。。小于1000我都丢了

网友B:
笔记本电池是动力型的???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好像有的电池不行,手头有几个,原来试过,不行。存不住电。

网友C:
这样的电池即使激活了,自放电估计也不小。

网友:
有时间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小于1000我都丢了

你是经销电池的吧?小1000毫安的都扔了,这么浪费呀。我们这些垃圾佬。连重放不正常的都留着。有时间放在电灯里还能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是动力型的???

动力不动力的都是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池即使激活了,自放电估计也不小。

如果是品牌电池的话,或者是笔记本电池。大牌的基本上都还能用。那些杂毛小牌的就不用再激活了。

网友:
短暂恢复,用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锂电池到这个状态基本上报废了,这样不是激活,是强制性充电,实用意义不大

网友:
这个电池看着一般

网友:
饿死太久 基本无解

网友:
也许能行,有机会试试如何

网友:
关心的是这个。测试仪好不好用,能当充电器来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小于1000我都丢了

同意,自己撸过那些半价电池,手上的基本都是2000以上的,那些拆出来的,很多测了都是600-800的已经放一边了,300以下的其本都扔回收堆了

网友:
一两百mah的就算了吧,不够折腾的

网友:
即使激活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应该有点用吧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