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根usb3.0数据延长线

楼主(2024-09-22):
一根绿联的延长线,三个多月吧,总觉得有时候插上不识别,今天仔细一看原来地线对应的接口铜皮卷了,幸好没引起短路烧接口。

清楚可以看到卷皮
然后去找了下卖家,还算比较耿直,要了我收货地址明天给我另外发一根。
这根想想能不能修复,想起来以前有几个母口(塑料外壳不是原配的,是usb2.0的),于是改造一下。
剪开母头,露出线

质量看上去还不错,然后剥线

然后找了下线序图,开始焊接

焊好后,先万用表打有无焊点之间短路,然后找了个炮灰读卡器(印的3.0实际是2.0),能亮能识别,然后用真正的usb3.0读卡器,用一个炮灰TF卡测试,没问题
然后就是涂抹AB胶,防止接头变形短路。
最后灌胶封装,搞定。

由于线太粗,母头壳子不太配套,给他直接强行用扎带捆绑后粘接,不是很好看
打完收工睡觉明天上班

网友A:
我是觉得USB3.X A型没啥必要了,都上TYPEC吧,我觉得可靠性还靠谱点。。。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网友:
今天摊上见到一个 插主板的 usb外接hub,还包括耳机、话筒 插口。好像还包括 开机键。

网友B:
延长线用的够粗的

网友:
修好了一根数据线,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USB3.X A型没啥必要了,都上TYPEC吧,我觉得可靠性还靠谱点。。。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

还有大量USB的设备使用,肯定目前还不能把接口给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

可能你看的时候还没写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长线用的够粗的

绿联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母头出问题应该是偶然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看的时候还没写完

是的,刚刷到时只有俩图片,还没有更新后面的内容.

网友:
会动手也是一种福利

网友D:
还带屏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屏蔽啊

是的,铝丝屏蔽,然后铝箔,铝丝屏蔽层中还有一股多芯铜丝

网友:
还好是铜线

网友:
线用的够粗

网友:
这活焊起来太费事,真勤俭节约

网友:
线的质量不错

网友:
线材质量不错呀

网友:
为啥不用502粘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