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重绕高压部分请教

楼主(2024-09-22):
亲戚微波炉坏了,上次是线路板上的供电火牛坏了,换了一个用了一周高压变压器高压部分烧了!
家里有重绕线圈的条件,但没有参数,主要是想知道高压两部分绕组的圈数,线径我能自己测,
网上这变压器不是很贵,但都是旧的铝的,新的也都是缩水小作坊的产品,买原装的恐怕就不如买新微波炉了

网友A:
铁芯是焊死的,还是重绕高压线圈,工作量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是焊死的,还是重绕高压线圈,工作量太大了吧

铁心就边缘焊接了一点,角磨机一打就开,电焊绕线圈漆包线绕线器绝缘烘干都有条件,家里干这些的

网友B:
淘个纯铜的商用,我家换上纯铜的磁控管用坏两个了变压器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个纯铜的商用,我家换上纯铜的磁控管用坏两个了变压器屁事没有。

我可以自己绕纯铜的,只是没有参数,升压电压是2000v但两个绕组到底是多少圈不知道

网友C:
拆开数一下就行了,用的着这么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数一下就行了,用的着这么麻烦么?

升压变压器,初级能数得过来,次级2000v,220比2000,数不过来

网友:
不如废品店掏个微波炉拆变压器了

网友D:
高压部分重绕还是算了吧,自己绕耐压不能保证。坏的拿废品那换一个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实际是没有2000伏的,电容的耐压都只有2100伏,整流后还要乘以1.4倍,基本上一样的绝缘材料一样的线径你给绕满骨架基本就可以了,铝线线包基本上是塞的满满当当,砸都砸不出来!

网友E:
手砂轮切开一边焊缝  然后完整拿出高压线圈   切开一个边  然后用能溶化漆包线的漆的溶剂泡一下    剩下的就是数一数多少个头  你说家里做电机维修的?  然后应该不用我教了

网友:
曾经干过数坏变压器的线圈

网友:
买新的还是铝的,去二手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部分重绕还是算了吧,自己绕耐压不能保证。坏的拿废品那换一个花不了多少钱 ...

是个好办法!绝缘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不是开路放电,闭路放电应该没那么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砂轮切开一边焊缝  然后完整拿出高压线圈   切开一个边  然后用能溶化漆包线的漆的溶剂泡一下    剩下的 ...

实在数不过来啊!几十上百圈能数

网友:
要拆开数一下

网友:
业余条件下微波炉高压线圈基本绕不了,2千多的电压的线圈太细还要“排密绕”~手工难以做到/绝缘要求苛刻/铁芯电焊处理也是难点。

网友:
换个老款松下的变压器就搞定了,铜的

网友:
听大家劝,自己绕还不如淘个变压器

网友:
有能力重绕,绝缘搞不好,建议买个新变压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