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体验一下胜利VICTOR VC15

楼主(2024-09-22):
这个VC15 似乎有些问题,有时关机后不能开机,得拆电池短接电池扣触点,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又挺长时间都正常。才开始以为是电池扣接触不良,拿烙铁补焊,结果把塑料都烫坏了。扔在一边很久没有时间打理。这次重新把电池扣接了。不过也确认了不是电池扣得问题,还是偶尔会发生关机后不能开机还得卸电池来短接电池扣才可以。

为啥选择 VC15

1. 没遇到二手的VC11
2. VC11+ 插孔太多了,目前的我只用得上电压电流,其他看着感觉挺烦。再说价格也贵。
3. VC15 带测量,三位小数显示,可以测0-10V , 可以当个准确的电压电流表使用。

外观按键简洁,我喜欢这样的风格

不知道电源线为啥要几根分开接

电路板可以整体拿出来,这风格我也喜欢

找了个电池扣,准备修复

装起来合适

校准一下,4位小数,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9V电池7200mwh,打眼一看还以为眼花了

网友A:
1.确实好东西,vc11+和15+的测量功能完全没用,纯属摆设
2.胜利的vc11和vc15官网也找不到说明书,
3.你的那个u16空位是不是tl061c这个运放,具体干啥我也不知道
4.这玩意太耗电了,我用2节18650电池供电的
5.其实只要有电压和电流就够用了,

网友:
热工校验仪,现场调试执行器、变频器、温度、压力等仪表用的,很方便。

网友:
五位半啊,哈哈

网友:
这体积不小。

胜利的好像很多这个造型。

网友B:
过程校验仪的精度这么高, 然而手持万用表的精度还徘徊在四位半. 啥时候手持五位半和六位半能普及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表俺也很喜欢啊

楼主:
用来对付四位半万用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实好东西,vc11+和15+的测量功能完全没用,纯属摆设
2.胜利的vc11和vc15官网也找不到说明书,
3.你的那 ...

>4.这玩意太耗电了,我用2节18650电池供电的

这个电压输出耗电40mA

为了这玩意,专门买了9Vl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程校验仪的精度这么高, 然而手持万用表的精度还徘徊在四位半. 啥时候手持五位半和六位半能普及啊. ...

我期待手持5位半万用表普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期待手持5位半万用表普及

手持表就算了吧,3位半或者19999足以,能上安卓系统,超多功能是王道,个人看法

网友C:
感觉这个贵,好像没啥太大用处

网友:
这是要精度的,做工还是挺规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贵,好像没啥太大用处

新的贵,二手的大概500-600,这个是用在校准mv档位的,100.00mv,还有2.0000v 3.5000v档位的,这个属于最便宜,最实惠的了,就是二手市场太少了,极其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贵,好像没啥太大用处

如果遇到,500-600就毫不犹豫的拿下吧,亏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的贵,二手的大概500-600,这个是用在校准mv档位的,100.00mv,还有2.0000v 3.5000v档位的,这个属于最 ...

哦哦,我玩的表少,买基本只针对0660系列,其他芯片表很少买

网友:
很不错,是个好东西。但淘宝好像搜不到了,是停产了吗?

网友D:
VC11、15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基准降低了一个等级,也确实原基准没货了。

供电线有两套,主要是改进了VC11的回路引起烧机现象,通过三个TVS单向管防止反灌。

出现开机不稳现象,顺着电路查一下相关电容,更换及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11、15设计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基准降低了一个等级,也确实原基准没货了。

供电线有两套,主要是改进了 ...

我亲爱的老哥,你是真的射中了我的靶心
1.我的vc11确实也出过问题返厂了,胜利免费修理了,
2.我仔细看了一下,VC11用的背面是波峰焊,VC15背面用的是回流焊,确实不是一条生产线的产物
3.您到底是谁,到底是干啥的?您能明白vc11和vc15的差异,我相信大多数人能懂,但是你到底是和胜利有多熟悉或者这个行业多了解,才能知道当时胜利缺货换了基准,换句话说,国外组织要想了解国内的这方面的行业动态,把你抓起来用金钱美女诱惑一下给你在国外生个儿子,或者拷打一下,这不是关于这个行业的啥准确信息都能搞到手吗,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