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迪850热风枪风机故障:拆解并临时修复延迟关断功能

楼主(2024-09-22):
昨天晚上使用完毕,关掉开关后很长时间风机不能自动停止,于是摸了摸外壳,温度已经降下来了,觉得奇怪,拔掉插头睡觉了。

今天下午拆开,看到很多大电阻接近烧糊状态,在网上也没找到电路图,电路图的朋友可否分享一下,感谢!

下面是拆解图:

这个电路太复杂了,和网上搜索的图都对不上,于是加了个延时关机电路,用的2个模块,220转12V电源,555定时器模块

请看图:

延时时间计算T=1.1RC=1.1*10M*22u=242秒=4分钟多

用秒表测试6分钟,改R为8.2M,延时是4分半钟,完全满足冷却需要

原来的电路没有动,所以电路是哪个元件坏了也不清楚,特向家人们求助电路图,谢谢!

电路中用到的晶闸管:

网友A:
图6  C6右侧白色光耦   或者C4上方三只脚的可控硅(调风量)  拍出型号看看 应该是这个   因为边上D6看着像是DB3管子  或者光耦右边那个       看不到型号不好说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不错

网友:
这个秒表真是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6  C6右侧白色光耦   或者C4上方三只脚的可控硅(调风量)  拍出型号看看 应该是这个   因为边上D6看着像 ...

MOC3023 光耦

BTA08-600C 双向可控硅

TL494A 稳压器

网友B:
水泥电阻是真的热,板子烤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是真的热,板子烤黑了

是因为气泵待机是全速状态导致,这个电阻是并联在气泵两端的

网友:
那几个大电阻貌似都是1K的,水泥电阻拆下来把它固定到铁壳上增强散热,飞线到板子,这样就不会烤坏板子了

网友C:
延时电路应该是555吧.

网友:
好多年不使用的热风枪,原来还能这样改造

网友:
秒表不错,挺专业的
顺着风机的控制电路查一下,就应该能找出来了

网友:
功率电阻并联的情况两个电阻阻值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时电路应该是555吧.

这是加热丝电路

网友D(2025-01-05):
可控硅换掉,db3双向触发二极管换掉,cdd22电容如果容量低了也换掉吧!你的修好了吗?

楼主(2025-06-01):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换掉,db3双向触发二极管换掉,cdd22电容如果容量低了也换掉吧!你的修好了吗? ...

刚看到您的回复,修好了。

里面太复杂了,没有修原始电路。

解决方法是,直接用时间定时模块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