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实现的能通过H2testw测试的“扩容盘”

楼主(2024-09-23):
原理:通过STM32模拟U盘,使用和h2testw生成测试文件的相同算法在U盘里面模拟文件,因此可以通过校验
代码:https://wwsb.lanzoul.com/i8FbZ2ampt7g
hex文件下载:https://wwsb.lanzoul.com/i4apZ2amq0ab
烧录到带有USB功能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把开发板插入电脑,即可看到一个U盘,里面有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是h2w文件,可以通过h2testw校验
分辨此类扩容盘方法:这里面没有存储芯片,重新插拔后内容会全部恢复原状。测试U盘容量的时候找一些电影等大文件拷进去装满,重新插拔,看能不能正常播放,而不能只用软件测试了

楼主:
测试效果:

正在校验,没有检测到错误(h2testw检测到错误就会立刻提示,目前还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A:
由于优盘的主控机算除了优盘读写功能以外的业务时会很慢,所以扩容优盘一般都会比正常优盘慢很多,所以只要很慢的优盘就视为垃圾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优盘的主控机算除了优盘读写功能以外的业务时会很慢,所以扩容优盘一般都会比正常优盘慢很多,所以只要 ...

这个芯片(STM32F103C8T6)最高只支持USB1.1,所以速度很慢,但是扩容盘里面也有可能是用STM32H7+USB2.0 PHY这样的高速芯片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STM32F103C8T6)最高只支持USB1.1,所以速度很慢,但是扩容盘里面也有可能是用STM32H7+USB2.0  ...

比真优盘成本高多了

楼主:
检测完成,16GB数据通过检测:

网友:
扩容U盘,估计没有人这么干,硬件成本还是不低的

网友:
扩容盘不会搞这么复杂的,因为扩容盘通常非常便宜,只需表面做做功夫就好了,让普通人看看容量确实这么多即可,很少有人使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就算是测试了,因为价格实在便宜,也少有人较真,就算较真,软件测试结果也不一定能当有效证据,因为测试不通过的原因很多(颗粒寿命等,还容易被商家反咬一口是故意写坏),普通人没精力去和商家折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完成,16GB数据通过检测:

16G要4个多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要4个多小时啊!

USB1.1,实测速度大约900KB/s

网友:
挺有用,不用增加成本,内置小容量盘。